螺丝大法来散热,华为ws318加强散热小改

楼主(2021-12-02):
最近开始卖路由,想卖几个一般的路由凑钱换个红米的千兆wifi6路由。每卖出一个就得重新设置一个,比较麻烦。有一个便宜稳定的华为路由,ws318,也卖不出价格,正好用来做备胎路由吧,其实运行也不热,冬天手摸不出来热量,但还是想着改个散热,增强下稳定性,如果再掉线了,至少不是太热造成的。
芯片表面直接用散热硅胶加螺丝钉,上壳开孔。

网友A:
啊这.....螃蟹还需要这样散热?

网友B:
哪天掉下来了就完美了

网友C:
废电脑南桥散热片掰两个来吧

网友D:
废弃的散热片总应该能找到吧。你这样的不是散热,是做艺术品了。

网友:
太对付了呀

网友E:
这脑洞开的是不是有点大啊

网友:
不锈钢导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螃蟹还需要这样散热?

稍微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天掉下来了就完美了

哈哈,粘性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电脑南桥散热片掰两个来吧

有小散热片,不舍得给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弃的散热片总应该能找到吧。你这样的不是散热,是做艺术品了。

有小散热片,不舍得给它用

楼主:
有小散热片,不舍得给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脑洞开的是不是有点大啊

哈哈,是的

楼主:
确实,查了资料比铝合金差多了

网友:
用铝片也行啊

网友:
直接放一个五毛硬币上去

网友:
红烧螃蟹,不好吗

网友:
小散热片红包撸下来几毛钱5个

网友:
我直接粘了个没用的铜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