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EN+1351刷桥接固件问题

楼主(2021-12-02):
购买的22466EN+AS1351的U盘,用AS SSD测试速度的时候,4K不显示UASP,用mptool打开后Enable UASP:NoASM1351的固件也一直刷不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显示UASP,也刷不上固件。

网友A:
检查板子硬件,是不是没带桥接的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板子硬件,是不是没带桥接的EPROM?

以前正常的,突然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板子硬件,是不是没带桥接的EPROM?

网友:
ROM重新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ROM短接1-8脚 再上电 就可以刷了。试试

网友:
插入2.0  路径不要有中文。 再试试。

网友(2023-04-30):
软件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