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双十一买的水泥电阻

楼主(2021-12-02):
双十一买的水泥电阻拆开看看长啥样
外观

脚是铁的

三围

拆开后的样子

长这样绕线电阻

在绕线上刮了一点皮里面黄色的应该是康铜丝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原来是这种结构,长见识,谢谢楼主。

网友B:
小时候看到家里电视机里面就有这么个玩意,好奇里面是什么模样,今天终于看到了

网友C:
 不错,里面有电阻丝,不是金属膜。

网友C:
 要看看阻值是不是0.100000000Ω。

网友:
就这,还不如自己剪段铁丝自己做

网友D:
绕线电阻,楼主在哪用这么小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里面有电阻丝,不是金属膜。

今天20211202是完全对称日,你快给大家发M

网友E:
厉害这都没有搞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看到家里电视机里面就有这么个玩意,好奇里面是什么模样,今天终于看到了 ...

以前的不是这样的,是一条康铜片切成不同形状达到额定阻值,两端头点焊引脚。

网友F:
那个康铜丝怎样连接到管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康铜丝怎样连接到管帽?

管帽直接压住啊,,一般都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这么简单

网友:
你这康铜丝貌似有点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看阻值是不是0.100000000Ω。

没有毫欧表没法测,用万用表是0.1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种结构,长见识,谢谢楼主。

以前见坛友拆过的不过那个好像是碳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看到家里电视机里面就有这么个玩意,好奇里面是什么模样,今天终于看到了 ...

有坛友拆过的不过内脏不一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线电阻,楼主在哪用这么小阻值

哈哈准备改两个充电器其它的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这都没有搞裂开。

非暴力拆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