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自动波轮洗衣机换抱簧

楼主(2021-12-02):
这段时间全自动波轮洗衣机甩干时晃动撞桶严重,洗衣机放在地面平稳,四根吊杆也检查,弹性很好并一致,平衡圈有水也无问题,最后检查离合器抱簧,发现抱簧处锈蚀脏污,前几天换过内排水管,内排水管破裂导致水甩的到处都是,并不是离合器水封漏水导致,问题就出在内排水管破裂,水甩到抱簧处,导致抱簧锈蚀变形。拆下后发现抱簧变形,问题找到了,现在重新购买原件安装,配件还没到,抱簧安装时需要摸黄油吗?反正是食用油和机油不能加的,容易打滑,有的说加黄油,有的说不能加,众说不一,请问坛友到底需不需要加少许黄油?

网友:
以前换抱簧时原来的抱簧似乎有油,但油不多,有可能只是防锈油

楼主:
明白了,这是出厂是单纯为了防锈,不是功能性加的。

网友A:
肯定要有油,我家老三洋洗衣机我换离合器时拆开旧的,上面的黄油还没有干,新离合器我也拆开同样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有油,我家老三洋洗衣机我换离合器时拆开旧的,上面的黄油还没有干,新离合器我也拆开同样有油, ...

好的,谢谢,今天拆了旧的换新的,我也加了一点黄油

网友(2022-05-17):
我家的海尔换抱簧后只是使用一段时间又不会甩干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抱簧都是要加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