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电池内阻仪串口功能问题。

楼主(2021-12-02):
双11前网购的一电池内阻仪,听一大佬说有可能被阉割了串口功能,我的表经测试,确实没有此功能。网上看到有些串口芯片,此表的PCB上也空着一芯片的位置,请问:是不是加装一串口芯片就可恢复串口功能,要买什么型号的芯片,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进菜单看看有没有“串口设置”这个选项,没有的话补了芯片也没用吧!固件里没烧录这个功能!

网友A:
淘宝上看了下功能说明,串口功能是通过USB线实现,就在想是不是CP21系列的芯片。
在拆机乐园找到了详细的拆机文章,果然是CP2102

附上这个贴子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621
这个芯片10元一块,话说楼主买的比带串口功能的表便宜了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进菜单看看有没有“串口设置”这个选项,没有的话补了芯片也没用吧!固件里没烧录这个功能! ...

菜单时有“串口设置”这个选项,只是选这个后,联到电脑上,没反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看了下功能说明,串口功能是通过USB线实现,就在想是不是CP21系列的芯片。
在拆机乐园找到了详细的拆 ...

我是229元买的。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很专业的资料 与图片,与我表上空的位置一样,话说可以折腾一下了。谢谢

网友:
上面都把芯片型号发出来了,你可以买个芯片试试,用拆机图对比外围电路,如果上面不缺电阻电容什么的,可以装一个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看了下功能说明,串口功能是通过USB线实现,就在想是不是CP21系列的芯片。
在拆机乐园找到了详细的拆 ...

是不是加上这个芯片就可以实现串口功能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加上这个芯片就可以实现串口功能了吧?

先看下菜单里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插个眼关注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菜单里没有这个功能

有这个功能。

网友B:
最后成功了?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成功了?恭喜楼主

不好意思,还没买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没买芯片呢!

哈哈,以这为你成功了呢,不过我看带串口功能的才230啊。你为什么不直接要带测试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以这为你成功了呢,不过我看带串口功能的才230啊。你为什么不直接要带测试功能的。 ...

买的时候不知道,其实平时也用不着。看到坛内一位高人发的帖子,想弄个芯片试试,成功了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