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主控边上带有Falsh芯片,是不是开不了卡

楼主(2021-12-02):
2246EN的主控,颗粒边上带有一个芯片,背面又有一个芯片。
试了很多软件,芯片都能识别到,就是开不成功。
请问:这种是不是开不了卡?

网友A:
这8脚的还是第一次见到,估计锁BIOS用的。

网友:
八脚拆掉试试

网友B:
背面的是缓存啊

网友C:
高规格固态。。。

网友D:
颗粒无锁,理论上讲直接开即可。如果开不成功,把8爪芯片拆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颗粒无锁,理论上讲直接开即可。如果开不成功,把8爪芯片拆掉试试

八脚的拆了,短接ROM都认不出盘。看样子八脚不能拆,是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8脚的还是第一次见到,估计锁BIOS用的。

八脚的拆了,短接ROM都认不出盘。看样子八脚不能拆,是有作用的

楼主:
拆了短接死活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的是缓存啊

拆了八脚短接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规格固态。。。

八脚有作用的,拆了短接认不到盘,开不了卡估计是八脚芯片在搞鬼

网友E:
这个是台电的板子吧,我以前遇到过,好久了,搞不定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台电的板子吧,我以前遇到过,好久了,搞不定扔了

对,是台电的SSD

网友F:
05446这是无锁颗粒 2246EN随便开啊  留有EPROM位置贴没贴  不影响短接开卡识别啊 除非厂家特殊设计

网友G:
这个拆除spi还要动个小手术才行,非公版是r4,公版我帮你查查图纸,有个切换电阻选择主控内spi还是这个外挂spi,另外那个方形芯片是缓存ram,2246en肯定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拆除spi还要动个小手术才行,非公版是r4,公版我帮你查查图纸,有个切换电阻选择主控内spi还是这个外挂 ...

要怎么动手术,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05446这是无锁颗粒 2246EN随便开啊  留有EPROM位置贴没贴  不影响短接开卡识别啊 除非厂家特殊设计 ...

很多2246EN的开卡软件都能认到,死活开不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拆除spi还要动个小手术才行,非公版是r4,公版我帮你查查图纸,有个切换电阻选择主控内spi还是这个外挂 ...

大佬,这个外挂拆除了是不是这个颗粒只能开一半容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个外挂拆除了是不是这个颗粒只能开一半容量,

这个。。。真不知道,第一次见这个组合,之前碰上的是2246en/大头xt配苹果e2的组合,经过高人指点启用片内spi要拆r4,但是拆了,就不能运行苹果闪存了。最新消息,公版是R24和JP4跳线,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真不知道,第一次见这个组合,之前碰上的是2246en/大头xt配苹果e2的组合,经过高人指点启用片内 ...

谢谢了,是不是找到R24,把它拆了就可以开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