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小水泵有没有人拆过/用过?

楼主(2021-12-02):
质量怎么样?能长期泡水里几个月吗(每天只转个1分钟)

网友A:
拆过类似的,但不是防水的。你这个应该是潜水式的。能否耐用要看质量,好的别说几个月,几年十几年可能没问题,差的说坏是瞬间的事。

网友B:
这本来就是潜水泵。进水口泡进水里。

网友C:
这种我买过,连续转一个星期就坏掉了,贵一些的咯个黄色的可以连续转俩个月

网友D:
应该是磁力泵,拆过一个,线圈全部灌胶密封的,拆不掉,转子与叶轮一体可以拿出来

网友:
不是有鱼缸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买过,连续转一个星期就坏掉了,贵一些的咯个黄色的可以连续转俩个月 ...

我倒是不需要连续转那么久,每次也就1分钟左右,关键是不知道防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磁力泵,拆过一个,线圈全部灌胶密封的,拆不掉,转子与叶轮一体可以拿出来 ...

这样的吗,磁力泵的话应该不怕一直泡在水里

网友E:
防水可以的,不放心自己再把缝隙涂一圈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本来就是潜水泵。进水口泡进水里。

说是说潜水泵,但是不知道电机是否防水。不防水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要生锈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类似的,但不是防水的。你这个应该是潜水式的。能否耐用要看质量,好的别说几个月,几年十几年可能没问 ...

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啊。卖家的页面说是IP68防水,但是评价里有几个人说不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水可以的,不放心自己再把缝隙涂一圈胶也行

老兄用过?

网友F:
别停工问题不大,我的取出来就锈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啊。卖家的页面说是IP68防水,但是评价里有几个人说不防水的 ...

质量问题,卖家没有说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问题,卖家没有说不好的!

也是,就没有说自己不好的

网友:
这种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停工问题不大,我的取出来就锈死了

我的用法就是停的多用的少长时间泡水里,所以才担心防水问题

网友:
感觉这种潜水的要用无刷加磁力,再多搞点防水胶,这样线圈部分可以全密封,进水也没事,没有接触点

网友:
多年前玩过,泡了三年没事,后来电机电刷磨完了就废了。进水主要是后盖密封不牢所致,你涂一圈胶,电线接缝部分也涂上,一般放着不动不会有事,要经常移动的话还是要注意电线和盖子的交界部位,那个地方防水做不好确实容易漏水

网友:
这东西防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