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分享一个小制作,很实用。

楼主(2021-12-02):
网上买的现成的,有很多局限性,自己用最简陋的材料制作的,简单实用。底部是一块圆形磁铁(中心有孔),热熔胶粘住铜线,很牢固。铜线用坏了随时换,角度随意弯折,间距随意调整,位置随意移动,只要是铁件,都可以当底座,非常方便。欢迎大家提出改进意见!简陋之至,见笑。

网友:
这种夹子工具我也是这样制作的,很实用。我还做了一个专门配合拆卸分立元件的夹子工具,也很简单,就是尼龙绳一小段加弹簧加夹子,绳子一端固定,拆卸分立元件时,夹子夹住元件引脚,烙铁焊接加热时,被焊元件就被夹子夹下来了。

网友A:
后面的带放大镜支架我也有一套。

前面的磁铁是用的热融胶吗??粘不结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带放大镜支架我也有一套。

前面的磁铁是用的热融胶吗??粘不结实吧 ...

是热熔胶,但这个磁铁 是中间带孔的。

网友:
刚性不够吧

楼主:
一般的焊接小件,刚性完全没问题。

网友B:
中间有孔的,可以整粗点的线直接上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孔的,可以整粗点的线直接上螺丝固定

另一面把铜线拆个小弯就可以,没必要螺丝。用螺丝底面就不平了。

网友:
焊接小件没问题,大件恐怕夹不住

网友:
不错 方法值得推荐

网友:
铜线有弹性,经常一次性弯不到位

网友:
我用万向节做的

楼主:
一定好用,我也有两根这样的万向节,原打算也是。受你启发,也改造一下。请问用的什么胶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好用,我也有两根这样的万向节,原打算也是。受你启发,也改造一下。请问用的什么胶粘的? ...

AB胶 粘好挺结实的

网友:
我的直接放烙铁上。夹大的也很稳
wechat_upload163845573361a8d9b515ab1

网友:
好创意,低成本制作

楼主:
请问白色的胶是什么胶?

网友:
建议用胶水或者螺丝,我之前也做类似的,开始也用热熔胶,可能是我胶打多了,强磁铁退磁很严重,磁力减弱很多,不过我用的磁铁也是小一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