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移动硬盘出现错误 文件全乱码了

楼主(2021-12-02):
前几天下载了ubuntu的一个ISO,当时下到了移动硬盘,然后打算用UltraISO写到U盘里,当时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插U盘,然后UltraISO把数据就写到了移动硬盘,因为源文件也在移动硬盘,所以也没完成.结果移动硬盘里的文件全乱了.

想请教下,这个还有救吗?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A:
diskgenus智能加载硬盘分区看看吧

网友:
文件分配表乱了。盘里有分配表备分的,按3楼方法,有很大机会恢复。

网友:
MFT被覆盖了大半,基本没了,节哀

网友:
刷游戏机机系统也有这种风险,你是没看见那些直接不能启动的

网友:
这是目录区被写错了,文件内容应该还在。特别重要的文件能找回来

楼主:
换了好几个,系统也换过,pe下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us智能加载硬盘分区看看吧

PE下加载?

网友A:
有windows版,效果一样,官网下载即可,先看看能不能加载出正确的结构,但是估计也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windows版,效果一样,官网下载即可,先看看能不能加载出正确的结构,但是估计也比较难 ...

PE下和win下有区别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下和win下有区别没?

PE不是较新版的话没有智能加载功能,同时支持的分区格式、读取复杂信息的能力要弱一些,总之需要最新版先检测一下,看得到正确的文件再尝试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不是较新版的话没有智能加载功能,同时支持的分区格式、读取复杂信息的能力要弱一些,总之需要最新版先 ...

好的,谢谢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不是较新版的话没有智能加载功能,同时支持的分区格式、读取复杂信息的能力要弱一些,总之需要最新版先 ...

智能加载是灰色的

恢复文件还能看到里边的内容

网友:
那就先试试恢复一些小文件,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加载是灰色的

恢复文件还能看到里边的内容

那就先试试恢复一些小文件,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