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美的电磁炉换线圈

楼主(2021-12-02):
『X折腾』拆修美的电磁炉换线圈
保安大叔拿来一个电磁炉,说不能用了,让我帮忙看看。。太熟了,不好下手

打开看内部挺简洁的

风扇也很干净,电路板上除了两坨焦黑,还是还不错的

看来是线圈挂了

底板上可以看到两坨锡

焊接点已经碳化

接头基本损毁了

看截面,应该是铝芯

本打算修复下使用

无奈剪短后太短了,另一条芯无法到达焊接口

沟通之下买了同型号的线圈

预留线长一样

由于焊盘损毁,弄粗铜芯加大焊接范围,使接口不至于发热

安装好,只是那两坨焦黑难看

检锅处加硅脂,烧水测试

可以滚水

电压有点虚了。

收拾完毕,还给保安同事。

网友:
中国好同事。

网友A:
这个焊盘发热烧毁  不是焊盘的问题
而是 铝线与接头位置 为压接,

可能是
铝线与接头 (看颜色应该是铁的)之间的电阻过大
或者到自然老化到一定程度后 压接处的电阻过大
或者是铁接头的电阻过大 从而发热严重

感觉应该是 自然老化到一定程度   估计在质保期内不会发生此问题。
比如说一两年后  接头位置电阻就会变大造成发热严重
导致此位置 发热量巨大  然后融化地下的焊锡,
焊锡融化越来越少 然后就烧了焊锡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盘发热烧毁  不是焊盘的问题
而是 铝线与接头位置 为压接,

线圈压接处还是得加锡靠谱,问题好像不吃锡。

网友:
新买的线圈没看看是不是铝的?

网友B:
完美修复,新线圈多少银子?

网友:
买铜线圈的话是不是可以重新买个了

网友:
我有个电磁炉使用中会发出一些奇观的杂音,不知道正常的电磁炉使用时会不会发出杂音不是风扇的噪音。

网友:
最讨厌修电磁炉  豆浆机   喷了防水漆的。。。。。。自己的都直接换新懒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盘发热烧毁  不是焊盘的问题
而是 铝线与接头位置 为压接,

是的,其实把线圈引线加长一点还可以用,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好同事,名声在外了

网友:
听说医院保安都很牛,我指的是对看病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美修复,新线圈多少银子?

30多,回复楼上的,应该也是铝线

网友:
线圈也有卖的?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多,回复楼上的,应该也是铝线

还是用铜线接原线盘,挂掉绝缘层。现在一台品牌电磁炉才100块。。。哎,,,厂家就这样,持续发展,,,通病

网友:
不能延长断线吗,如用实心铜钱,或者是空心铜管,压紧注锡。

网友:
线圈是铜包铝的?lz的功率计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刚修了个九阳,一个病,新的机器才100,不值得花钱修

网友:
这么多铝的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