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chinde电子显微镜摄像头拆解,顺求驱动软件

楼主(2021-12-02):
偶然获得一个chinde的电子显微镜,插电脑没有驱动,设备管理显示chinde-d300,硬件id USB\VID_0300&PID_0030&REV_0200。匹配不到驱动,拆开看看。ccd和主控板通过接插件连接,ccd板编号rz300c。

主控板编号dcm300-scopetek ubd v1.1。正面一颗pic 12c508A单片机,一颗atmel702 eeprom

背面一颗硕大的usb芯片,cy7c68013A。这颗芯片是可以编程的,程序存储在正面的eeprom中。

根据主控板号查询,得到一个驱动程序,安装显示找不到驱动程序,改配置文件安装成功,在设备和打印机里识别为图像设备,打开驱动配套的软件,不识别。下载了几个摄像头软件均不识别。这款显微镜的软件是教学专用,网站还能打开,但是无法下载。由于usb芯片可编程,驱动应该是型号专用的,没办法了,只能求助坛里大佬。

网友A:
这种可能性很低,估计要有过的人才有。
友情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能性很低,估计要有过的人才有。
友情帮顶

感谢帮顶,我估计也是,看vid pid应该是专门的驱动固定在固件里的,除非反向编译自己写驱动。

网友B:
我买个工业相机也是问厂商才要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工业相机也是问厂商才要到驱动

厂商貌似倒闭了

网友:
这个不能叫电子显微镜,电子显微镜是利用电子束成像。这个顶多叫带摄像头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这个https://blog.csdn.net/loushaofeng/article/details/89422524

谢谢,这个试过了,这是usb总线,usb芯片编程用的,准备上编程软件看看能不能提取固件

楼主:
延迟太高,实用性不强。。决定换个了,折腾了几天,太累了

网友(2023-08-17):
引用 楼主:
延迟太高,实用性不强。。决定换个了,折腾了几天,太累了

大佬你好,我也有个这个摄像头,你后面是怎么提取到图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