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V20AH充电器,输出空载50 — 55V电压波动,带36Ω负载电压跌..

楼主(2021-12-02):
3842, 324, 开关管13N50

请教:江苏高科60V20AH充电器,输出空载50 — 55V电压波动,带36Ω负载电压跌到10V,怎样维修?需要哪的参数,我随时测量。谢谢 !

网友:
我看别修了,花45元再买一个吧

网友A:
换浅蓝色那个电容。
检查红线标识的两路元件,就是黄线圈的四个元件和3842的7脚那条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浅蓝色那个电容。

是3824⑺脚滤波电解吗?原来50V47UF,这个后换的50V220UF,质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824⑺脚滤波电解吗?原来50V47UF,这个后换的50V220UF,质量没问题。

光耦和直插的TL431换过没?

网友:
这风扇傍大腿的姿势好有范儿。

网友:
变压器那些脚全部加焊一遍,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光耦残废了吧,没有反馈了。

网友:
我看成了60v20A的充电器,原来就是普通电瓶车充电器。是不能充电了吗

网友:
没看到有324...可能是单片机控制的,感知超流直接降压,瞎猜的。

网友:
跟我那块板子Pcb一模一样。我拆了后级芯片换了光偶及431改可调了

楼主:
遵照几位师傅的指点,做以下工作:
1、开关变压器各脚重新补焊一遍。
2、更换431,换前搭电路测试431工作正常。
3、更换光耦,换前用二块万用表测试光耦工作正常。
4、3824⑺脚滤波电解,换新的50V220UF。
    上电试验,输出空载50 — 55V电压波动,带36Ω负载电压跌到10V,故障依旧,继续求助,谢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遵照几位师傅的指点,做以下工作:
1、开关变压器各脚重新补焊一遍。
2、更换431,换前搭电路测试431工作正 ...

       首先要了解16脚集成块是什么?专用芯片还是单片机?空载电压波动,带轻载电压是否波动?加大负载到电压开始下降时是否还波动?有的充电器必须接入正确电压的电瓶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遵照几位师傅的指点,做以下工作:
1、开关变压器各脚重新补焊一遍。
2、更换431,换前搭电路测试431工作正 ...

把R13-16和V4、V5处照清楚一点发上来,并量一下V4、V5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了解16脚集成块是什么?专用芯片还是单片机?空载电压波动,带轻载电压是否波动?加大负载 ...

16脚集成块标注  AD6613-1  8443U0881C2 。负载加到36Ω、54Ω、72Ω 电压都降到10V左右且波动,不同阻值变化不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13-16和V4、V5处照清楚一点发上来,并量一下V4、V5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

R13 贴片电阻 1022、R14 贴片电阻 1001、R15 贴片电阻 1001、R16 贴片电阻 683。
V4 三极管 I P、V5 三极管 I P 。
谢谢 !

网友:
引用 楼主:
16脚集成块标注  AD6613-1  8443U0881C2 。负载加到36Ω、54Ω、72Ω 电压都降到10V左右且波动,不同阻值 ...

如这样就有可能,一是负载不对,芯片控制保护了,有的充电器是必须要接上对应电压的电池,芯片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充电模式;二是电源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13 贴片电阻 1022、R14 贴片电阻 1001、R15 贴片电阻 1001、R16 贴片电阻 683。
V4 三极管 I P、V5 三极 ...

不是阻值,而是走线看不清。
V4、V5是用表量过还是看到有三个脚,因有些三脚的贴片是二极管和双二极管。

网友:
3842  7脚供电电容换个新的50v47uf,换后测量一下7脚电压多少、电压是否跳变,如果跳变可以更换二次供电电路中的整流二极管试一次!前两天维修一个锂电充电器也是输出小幅度跳变,PWM芯片供电不稳定,查二次供电发现整流二极管压降稍大,换一个新的就正常了

网友:
查输出整流肖特基二极管以及与其并联的R、C尖峰吸收元件是否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