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泰丰888来电显示器,改造成桌面电子钟

楼主(2021-12-02):
最近看到坛友拆了个来电显示,突然想起我也有个至少外观一模一样的,已经吃灰多年的古董

这玩意儿的品牌不是泰丰,而是“泰丰888”,当年搜泰丰的时候搜出来一堆泰丰888的座机,一度以为来电显示也有山寨的
这款CID888通电后会直接进入通话状态,所有按键都不能用,需要改电路才行。

单面板设计,背面肉眼可见的精简,不过对分析和改造电路应该是个福音

正面除了个面目狰狞的牛屎外就一无所有了

显示屏是通过导电胶与主板连接,比斑马线要强

电路不算复杂,我就没画原理图,原位分析了一下电路。
接电池可以显示但是不能控制,说明摘机检测电路在工作。座机在挂机状态下电话线电压在48V左右,摘机后将为12V,只要顺着电话线进线部分查找就好。
这里的两根进线都是经过左侧的二极管整流,连接了三极管A42

经拆件检测,二极管与A42都是正常的。
A42的基极分别通过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R16与牛屎相连,除非主控芯片检测电阻降压后的电压值,而且实测给R16通高电压也并不能进入挂机状态。
重新观察电路,发现A42右侧有个稳压管,目测是18V的,似乎可以起到状态转换的作用。

稳压管经电阻R8后接入主控芯片,问题逐渐明朗,12V摘机状态下稳压管这一路没有电流经过,48V挂机时稳压管被反向击穿,就算不是控制状态转换的,也是做状态判断时提供参考电压之类功能的。

由于电池电压也就3V,暂时忽略R8阻值,直接在R8与主控间接入3V电压,屏幕现实成功进入挂机状态,屏幕显示与按键功能全都正常,打完收工。

网友:
大屏   POS机的    懒得改

网友:
外壳发黄,没有夜光,字体小,算了吧

网友:
折腾开心就好

网友:
折腾的一手好电路。

网友:
支持折腾,估计没什么大用

网友:
用用壳子还行

网友A:
楼主厉害,提醒了我也有个这玩意儿,牌子不同也折腾一下看能不能当钟用?

网友B:
日期,时间的校准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期,时间的校准怎么解决的

按压最左侧按钮的下端进入设置界面,按钮上端返回,配合上下翻页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提醒了我也有个这玩意儿,牌子不同也折腾一下看能不能当钟用? ...

试一下,有的直接装电池就可以用,有的需要改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一下,有的直接装电池就可以用,有的需要改电路

拆开清理了一下,发现液晶屏是斑马纸连接,装上电池屏上可以显示年/月/日/时刻,也可调整,但是下部字画不全,时钟笔画还全将就看,还好不用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