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杀鸡用牛刀,用W806单片机制作点阵时钟。

楼主(2021-12-02):
现在市面上本人常玩的单片机型号价格比较高,所以一直比较注意高性价比的单片机,近来发现联盛德W806单片机,它的价格不高,它的开发软件及编程方式与STM32有些相近。所以几个星期前买了一片W806开发板及一块芯片来玩。由于这芯片封装是QFN的,不知本人的焊接水平能不能焊接,如能焊接可玩性更高,所以打样了片实验板试焊接,实验板与官方的开发板电路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个开关(PA1)及OLED接口,PCB设计只是玩的,没考虑高频性能,能用就行。近日有空,把它焊好,并用它制作个玩单片机常玩的项目-时钟,来增强这芯片的知识。

以下是本人的W806实验板,W806是直接用烙铁直接焊(底部接地没焊),与平常玩的LQFP焊法差不多,只是需多加助焊膏,这个板最难焊是USB接口,所以图片可以看到USB接口比较难看。并用万用板焊了个DS1302时钟电路及LED屏的接口板。

显示部份是用在用的也是本人制作的机房状态显示屏,它是192*64的单色LED屏,它是6块64*32的模块,是十六扫的,它的驱动板是用STC15W4K56S单片机加有人WIFI模块组成,用来显示机房的参数的。这次用它来作为时钟的显示。

以下是制作过程图片。

以下为完工图片。

本程序的项目模板不是用官方SDK的案例,官方案例目录过深不好用,是用W806的QQ群里的文件项目模板,它参照Keil用户使用习惯,将项目模板路径结构重构了一下,避免过深的目录。本制作只是一个测试,但时钟的基本功能是有的,按钮的作用是调时间用的,按钮1(PA0)长按进入调时,在调时状态时短按改变调的项目,再长按退出并保存,按钮2(PA1)在调节时短按改变项目值,长按快速改变项目值,时钟芯片及LED屏接口在主程序文件开头那有注解。以下是程序文件,程序写得比较乱,能用,全部堆在主程序上写的,且测试正常就不再使用,所以程序可能有BUG,仅供参考:

网友:
把中间焊盘的孔开大一点,,就能用烙铁焊了

网友:
我也掳了两片开发板,哈哈哈

网友:
现在好像806、luatos103这些国产板子出来不少

网友A:
以后直接用w801 连wifi模块都省了

网友A:
请问模板名字叫啥,群里找了下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模板名字叫啥,群里找了下没找到

我用模板文件是群文件的一个LED点灯的DEMO来的,在群文件 ----  01_SDK_DEMO  ---- VM_SDK_W806_LED.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直接用w801 连wifi模块都省了

等吧 至少现在看W801折腾的价值还不如esp32
开发板要20
普通玩家还是用arduino 不会去碰keil 更不可能为了这玩意还专门折腾一套开发环境

网友:
我也买一块W801,有7个灯,根据例程改写了7个流水灯程序。别的还不懂怎么用。把楼主这个下载一下看看情况。

网友(2023-03-06):
RE: 杀鸡用牛刀,用W806单片机制作点阵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