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改一个智能安全插座,不知“智能”是啥意思.......

楼主(2021-12-02):
家里的两个手机配套的充电器不一样,
强迫症一定要配套使用,更不能容忍充电器一直通电。
所以经常插拨感觉不方便。
决定撸一个有开关的插座。

是这个长相滴

但是插上以后不尽人意

反正充电器也不会用到接地线,所以

开拆,拆开。

拆下的插片很软,磁铁不吸,铝?
装好以后是这个样子,还行。

完。
补充:忘了说那个支腿的事了,长的加上短的都还不够长,可能插墙上比较合适。

网友A:
直接换个分控排插吧。

网友B:
没必要拆地线,开关下面垫点东西跟插线板一样高就不翻了

网友:
所谓智能,就是收智商税的意思

网友:
卖家说是智能的,信不信由买家自己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拆地线,开关下面垫点东西跟插线板一样高就不翻了

有支腿,插背面螺丝孔里的。

网友:
智慧能使人省钱缩写  智能

网友:
那两个加大的孔里,肯定是插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支腿,插背面螺丝孔里的。

支腿

楼主:
引用 楼主:
支腿

支腿不够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腿不够长

每条腿有两节的,接起来。

网友:
我以为里面有个摄像头呢,这个明显是仿造那个的

网友:
智能?不是加了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分控排插吧。

费米太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拆地线,开关下面垫点东西跟插线板一样高就不翻了

也考虑过这样整,但占地儿宽了点,

网友:
这明显是人工智能啊,使用人就是那个配套的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系统需要根据使用情况开选择用长腿还是短腿!!!

网友:
人家那是商品名或者型号,想什么呢?手电钻的电池现在得研究半天才能知道多少电压的。

网友:
    这种插座以前淘宝一块多一个,撸了好几个,接在微波炉和电烤箱上,一个开关管一个,不到一年这几个插排全报销了,都是开关触点烧坏不能用了,直接全扔了,以后发誓再也不买这个辣鸡插排了!
    话说放床头用这个插排给手机充电你真的放心?我现在都是用航嘉或者小米公牛的插排配合小米智能插座和智能网关定时充电,晚上睡前用小米手机NFC功能靠近床头的小米碰碰贴直接就启动睡眠模式:关卧室大灯-开床头灯最暗模式-开加湿器-手机充电打开-延时1小时关闭手机充电一气呵成!

网友:
换个多路插排带单个控制的就行了

网友:
收智商税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