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贫穷驱使动力,自己动手更换嘉年华刹车片、清洗卡钳插销

楼主(2021-12-02):
最近踩刹车听到刺耳的摩擦声音,心想应该是刹车片到了警戒线了。回想上一次更换已经有三年了,那时候是把车子交给熟人换的,收了几百块,后来发现轮毂老是掉很多黑色粉末,估计是刹车片质量不行?

这次还是自己上狗东买博世的吧,前轮一对4片折后价200左右,但是不知道最近狗东抽什么筋,竟然要收取工时费了(上个月买的火花塞都不用),心想刹车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没办法等它啥时候免工时费,加上换这个也不难,直接买回来自己换算了。

昨晚下单,今天早上就到了,这就是狗东的优势。

吃完午饭,直接开干
拉手刹、千斤顶、套筒.....

这轮子都不知道被我拆多少次了(避震器都是刚换不久)

拆下的轮子直接放车底下,增加安全系数

刹车钳有点小,代步车就这样
发动车子打方向盘,让刹车盘尽量往外以便方便操作

拧下油管定位螺丝(因车型不同,未必你的车子需要拆这个)

拧下刹车钳下面的螺丝(上面的不需要拧)

两个螺丝拧开后,直接就可以把刹车钳翻起来

刹车片直接徒手取下即可

通过观察,外侧的刹车片已经快磨没了,内测的还很厚,还没有磨到警告触片,不过已经达到更换标准了

新的博世刹车片

旧的原来是杂牌的

安装也是直接扣上去即可,要注意方向,左右车轮不可对调,带有警告触片的装内侧

这时候要注意了,由于新旧刹车片厚度不一样,活塞位置也不一样,刹车钳盖子是不能直接盖回去的

打开引擎盖,拧开刹车油壶盖子(拧开即可)

把活塞顶回去复位,因为液压油的原因,所以需要很大力气,有条件的用专用工具,
我就直接用套筒的延长杆,利用杠杆原理把活塞撬进去

活塞复位成功

注意看地上,那就是活塞复位后,刹车油壶里的刹车油满出来掉地上,这就是为什么要拧开油壶盖子的原因了

这时候就可以装回刹车钳了

一个轮子的刹车片就更换完成了,还露出显眼的BOSCH字样

另一个轮子也是一样操作

另外,在操作另一个轮子的时候发现卡钳的插销很紧

插销比较难拔出来,也就意味着卡钳回位困难,容易“拖刹”而造成油耗升高现象

拔出来发现,上面粘满了油积污垢

找了瓶WD40来清洗干净

擦干净

处理好后再加点润滑油再装回去

大功告成,又省了一笔工时费
自己动手并非丰衣足食,而是因为穷啊
发帖不易,有分的打赏,没分的点赞/收藏

网友:
动手能力棒,学习了。

网友:
学习使人进步, 受教了!!

网友:
导向销没加润滑脂?

网友:
我也自己换,只要工具不缺,很容易。导向销保养十分必要,卡钳工作状态是浮动的,就是靠两个导向销滑动。

网友A:
这个BOSCH看着有点怪怪的,确定是正品???

网友:
这可是个大工程

网友B:
销子的润滑脂,一定要摸上妹夫的。

网友:
我刚去买汽车配件的店里给做了几天帐
貌似这东西总代价三五十块钱的样子

网友C:
真正的技术贴,不是穷,是智慧使然,自己换比较安心,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OSCH看着有点怪怪的,确定是正品???

应该是正品吧,狗东自营的,不是第三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销子的润滑脂,一定要摸上妹夫的。

本来想用传动轴专用油脂的,但是在公司换的,只能临时找点机油代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技术贴,不是穷,是智慧使然,自己换比较安心,赞,

是的,自己动手是一种乐趣,也累积经验

网友:
开车时候唧唧响,太尴尬了,然后咸鱼捡漏,前后整套8个刹车片,85包邮,而且是陶瓷成分,国标参数生产。也买了刹车油,自己动手一起换。其实车车保养是挺便宜的,如果都是自己动手的话。

网友:
学习使人进步, 受教了

网友:
油壶口用布或纸包一下,这样油就不会流得到处都 是了

网友:
那个润滑脂如果不对。会加速橡胶件老化。刹车油也有腐蚀性,流到金属部位需要清理。

网友:
拍的真详细,搞得我也有自己换刹车片的冲动了。看维修手册,得知:刹车油超强溶剂(不要洒在车身上),剧毒致癌(别弄在手上)。

京东直营店里面的东西,只要是正常人不能明确区分的,听说也是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我也是听说。。。才在京东国际自营买了2桶机油,看评论,心里凉凉的。。。

网友:
刹车盘上的刮痕好深啊,感觉以前的刹车片颗粒感很重

网友:
你忘了说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换完刹车片,开车之前要踩刹车,直到有刹车才行。朋友修车的交过学费了,小磕碰,自己赔做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