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奇怪异形封装的U盘,远古产品

楼主(2021-12-02):
废品站捡的,擦掉USB触点氧化层还能识别。
拆开后很新奇,貌似是SD卡改造的?

网友A:
我以前买的一个闪迪的双头U盘,里面就是一张TF卡和一个读卡器。

网友B:
我现在都还有个这种U盘,当年80买的。很多年没有用过了,以前用软盘,后来优盘出来了,100多买了个16M的,后来又100多买了个32M的。我这个是07年1月左右买的,还找商家要了量产软件UFD_MP_SZ_AU6980_XP2K_v.2.1.2.0_Setup_061016。

网友C:
这个就是用了SD卡里面的闪存,背面有测试点,直连内部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的一个闪迪的双头U盘,里面就是一张TF卡和一个读卡器。

是苹果闪电头的吧?这种一般都是读卡器方案的,这样做兼容性比较好,跟楼主这个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的一个闪迪的双头U盘,里面就是一张TF卡和一个读卡器。

属于再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都还有个这种U盘,当年80买的。很多年没有用过了,以前用软盘,后来优盘出来了,100多买了个16M的, ...

同款啊,当时卖的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用了SD卡里面的闪存,背面有测试点,直连内部的那种

嗯嗯,应该就是了

网友:
是哦,借助了闪存的测试点,不过当初的闪存卡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数据已经没有了吧?

网友:
试试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已经没有了吧?

文件都在,打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已经没有了吧?

一切正常

网友:
我很早有一个朗科32M的,当时1000多元,记得好像需要安装驱动的,可惜丢了,要不可以做古董留着了。

网友:
想当年得了一个8M的,欢喜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苹果闪电头的吧?这种一般都是读卡器方案的,这样做兼容性比较好,跟楼主这个不一样 ...

不是苹果头的,就是usb和macrousb的头子。为了能插手机买的。某天好奇拆开一看,里面就是一张闪迪的TF,和一个转接板。那个TF卡还能简单拿下来再放上去。

网友:
这个牌子U盘很多年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苹果闪电头的吧?这种一般都是读卡器方案的,这样做兼容性比较好,跟楼主这个不一样 ...

闪迪有普通2.0接口的就是用的TF卡 而且是焊上去的 以前帮人京东买了个 好奇拆开看了

网友:
前辈们都比我早啊,我买的第一个优盘是128的,06年

网友:
我还有个128M的同款同品牌的U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