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AITH FT6304A费思可编程电子负载拆开维修

楼主(2021-12-02):
费思300W电子负载用料十足,设计布局合理,安装方便,在接触过的电子负载里面最简洁工整的一款产品,这台机开机电压显示14V(接不接负载均一样),电流显示为0.无法测量。按键操作正常,按输出键报警。拆开发现电路结构比较合理。

按常理测量基本的供电5V   12V  正常,-12V无输出,L7912稳压IC输入有-19V明显判断是已经损坏。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A:
好手艺支持支持支持,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B:
这种模式的电子负载是不是公版的啦, 我见过几家都是这个方案,   VFD,键盘(连键盘的排列都一样),编码器, 有个51单片机, 电路结构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支持支持支持,多少钱入手的

120元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式的电子负载是不是公版的啦, 我见过几家都是这个方案,   VFD,键盘(连键盘的排列都一样),编码 ...

中国特色模仿和复制。好像电源现在国产的电源做的很稳定,又简单,相比日本 的电路复杂多了。国 内的家电也是挤走了日本厂商类似。

网友(2022-07-19):
VFD屏幕才是灵魂

网友(2023-06-12):
引用 楼主:
中国特色模仿和复制。好像电源现在国产的电源做的很稳定,又简单,相比日本 的电路复杂多了。国 内的家电 ...

现在能见到长的差不多一样的直流电子负载仪都是一个厂代工贴牌出来的,艾德克斯,艾维泰科,美尔诺,三杰,……都是一家厂贴牌的,主板都是那几个版本来装不同功率机型。艾德克斯的外壳是自己的私模,其他外壳一样的都是公模代工厂的模,而已除了艾德克斯,其他品牌的主控程序都是一样的程序(只是把开机IOOG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