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某宝的便宜4TB硬盘到了,暂时没有翻车

楼主(2021-12-02):
前几天某宝的便宜硬盘到了,价格280。
之前已经买了3个3t的了,所以估计应该不会有事

这种外观的,听说的某渠道的翻新盘,某宝上不知不觉已经卖了3年了吧?还没卖完,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存货

查了一下信息,应该是刷了信息了,但看上去挺稳,用起来目前也没啥大毛病,等我再用几天吧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呗

网友A:
通电时间0,但是不安全关机6。
应该是刷了,没刷干净。

网友:
标签下面是出厂日期,无损取下来看看

网友:
看这硬盘的商标以及外表面金属的氧化程度,应该是清零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电时间0,但是不安全关机6。
应该是刷了,没刷干净。

万一是一小时内发生六次不安全关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是一小时内发生六次不安全关机呢?

这种概率在新硬盘上面发生的概率很低

网友:
标签故意盖住生产日期,再就是,很多清零盘是维修盘,跑自校准(固态叫rdt)来屏蔽坏道弱道,新盘出场也是要走这个流程的,也就是说维修盘用myhhdd检测是状态很不错的,但其本身用的久了,硬盘的密封、电机寿命、磁头寿命稳定性也会差很多了。生产年份可以看盘体标记确定。

网友:
我也买了几块同型号的硬盘存放电影,速度不错,就是噪音偏大,炒豆子

网友:
下个维多利亚,跑一圈日立工厂模式,可以用了
大概10个小时左右,最好用好一点的硬盘盒
日立工厂模式有个优点,比起MHDD你可以开启这个模式后拔掉USB线(外接硬盘盒),只要供电正常,他会一直跑,不影响电脑的使用
如果链接电脑,电脑会不断访问工厂模式中的硬盘,这样的话打开我的电脑会卡死

现在买便宜盘,优先买日立系,过一遍工厂模式没问题,那就可以用了
不像希捷西数还要用通信线
当然数据重要最好还是买全新盘,多备份

顺带一提,这些硬盘店保超过一个月都不要信,那些一年几年的当放屁就好
我有个朋友买了块3T,敲盘了,店铺都没了
日立这块盘很吃电源,如果垃圾电源最好不要上这块盘,而且这块盘很热,要用风扇对着吹
电源一波动磁头就会偏移,然后就敲盘,电压不稳定电源不好的还是不要尝试入手这块盘来用

顺便卖两块坏盘,一块ACA300,3T,一块同款,贴了6T的标,3T摔过,应该碎了,4T电源波动,敲盘,应该是卡磁头了,有能力的可以拿回去修,电路板都是好的,手上有同款不识别的盘的话可以收回去拆电路板换BIOS复活,支持M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电时间0,但是不安全关机6。
应该是刷了,没刷干净。

日立系的SMART这个地方一开始都是一致的,不能作为参考
04 C0 C1 东芝盘也是一致的
出现不一致就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日立系的SMART这个地方一开始都是一致的,不能作为参考
04 C0 C1 东芝盘也是一致的
出现不一致就有问题了 ...

只要写满几次,没有05,C7之类的重要错误出现,基本上问题就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写满几次,没有05,C7之类的重要错误出现,基本上问题就不大。

不用写满,直接跑日立工厂模式就行了,10个小时回去看如果正常出盘,那就正常了,出不了,那就是有问题

网友:
做冷存储吧,不要指望这种东西能长期使用

网友:
买过
退休服务器硬盘
又降价了啊

网友:
官方的支持页面里直接 跳过这个 7k4

历史档案里有
https://www.westerndigital.com/z ... op/ultrastar-7k4000

hgst 的历史工具……
https://www1.hgst.com/hdd/support/download.htm

HGST Ultrastar 7K4000 HUS724040ALA640 (0F14688) 4TB 7200 RPM 64MB Cache SATA 6.0Gb/s 3.5" Enterprise Hard Drive Bare Drive

鸟语页面产品比英语页面  多点  ……移动硬盘

网友:
个人使用来看,这个日立盘的性能挺好,一次性复制几百G的数据进去,速率能基本维持在90到100之间。不知道日立现在还在生产硬盘不?可能已经停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