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满水/漏水报警器,ST意法芯片加持居然被煤气灶的点火动作干扰坏了

楼主(2021-12-02):
前两个月买了一个纯水机,废水比1:1,白白流走有点可惜,就放了个桶,因为在橱柜里又怕水满溢出,就买了个水位报警器。

销量大的都是9.9包邮的,里面一颗牛屎+一个电阻就搞定了所有,看评价容易坏而且耗电大,大体上外观和内部做工如下。

后来查到一家价格略贵接近30,但是看感应片就相对专业一些,还有音乐款和报警声款可选,就买了一个音乐款回来。

外观:

送一节9V电池,用了一个月就出问题了,一直嘀嘀嘀的响,一问原来送的是碳性电池,要自己买碱性的换上。

刚好手上还有9V层叠电池,就换了上去,刚开始工作良好,后来有一次厨房里开煤气灶发现这个报警器响了,当时水快满了以为是巧合没在意,过了几天桶里水位很低的时候开煤气灶又响了,再接下来一直响,除非关闭开关。

跟卖家反映了一下,立马补发了一个过来,这才把坏掉的这个拆开来看个究竟,发现做工还不错,居然全贴片,而且有2颗硬封芯片。

板子正面

背面光板

上面的4脚芯片丝印7533M,查了一下是一颗LDO稳压芯片,输出3.3V。

下面一颗居然是ST意法半导体的,确认了一下是STM8S003F3P6,8位MCU。

规格:

核心处理器:STM8
核心尺寸:8-位
速度:16MHz
连接性:I2C,IrDA,LIN,SPI,UART/USART
外设:欠压检测/复位,POR,PWM,WDT
I/O 数:16
程序存储容量:8KB(8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闪存
EEPROM 容量:128 x 8
RAM 容量:1K x 8
电压 - 电源(Vcc/Vdd):2.95 V ~ 5.5 V
数据转换器:A/D 5x10b
振荡器类型:内部
工作温度:-40°C ~ 85°C(TA)
封装/外壳:20-TSSOP(0.173",4.4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20-TSSOP

经过与卖家确认,他们的确用的正品意法芯片,但因为芯片荒单价已经从以前的1元涨到了10多元,有人劝他们用二手芯片但是老板出于稳定性考虑不肯用。到立创看了一下,1片价格14,1000+价格8块多,但是都没货;淘宝上这个芯片最低只要2块多包邮而且很多家在卖,不知是拆机的还是假货。

给我补发的里面已经不是意法芯片而是无字芯片,对于煤气灶干扰的问题,卖家(可能是老板专门聘请的小二或者亲友)说之前发货的程序有学习功能,可以学习煤气灶的点火动作感应报警,但后来坏了具体原因说不上来,猜测芯片没坏是其他元件坏了。补发的这个去掉了学习功能,以后不存在被煤气灶干扰的可能。

因为缺芯片在补发之后卖家店里所有的报警器宝贝都下架了。

现在很疑惑,这么简单的电路怎么就会被煤气灶干扰了呢,报警器在橱柜里,直线距离1.5米以上,卖家说应该可以通过在感应片的线上穿一个防干扰磁环解决,感觉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

期待各位大神分析一下这个报警器最初为什么会被煤气灶的点火动作干扰,以及如何屏蔽点火器的脉冲波干扰。

如果主要是因为感应线太长容易被干扰,如果换成这种屏蔽线有用吗?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点火器点火时的电压高达几千上万V,估计被感应电压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器点火时的电压高达几千上万V,估计被感应电压击穿了

感谢关注。

问题是这个报警器距离煤气灶很远啊,直线距离1.5米,中间还隔了好几个柜子,这么远的距离都能感应到吗?

网友B:
这玩意还真的要什么学习功能?应该就是坏了,做工再好设计不行功能不行也等于白费

网友C:
emc干扰或者说是RFI干扰。。。。。。。。。。。。。。。。

网友D:
我用的就是图一的,快3个月了,没啥问题,就是探测头拉开些更好,不然经常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真的要什么学习功能?应该就是坏了,做工再好设计不行功能不行也等于白费 ...

感谢关注。

我也感觉不需要学习功能,完全没必要,只是这么好的做工说坏就坏实在是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c干扰或者说是RFI干扰。。。。。。。。。。。。。。。。

感谢关注。

请问这种EMC/RFI干扰如何做屏蔽,在感应线上加磁环还是要把整个电路板用铝箔胶带之类的覆盖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图一的,快3个月了,没啥问题,就是探测头拉开些更好,不然经常误报。 ...

看照片应该间距也不小啊,可能中间的隔断上面附着的水不容易甩干净。

这种报警器耗电吗,不过耗电也不是大问题,如果是3V供电加个锂电池就行了。

网友E:
一个简单的报警器,竟然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简单的报警器,竟然搞这么复杂~

人家老板的设计要求是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请问这种EMC/RFI干扰如何做屏蔽,在感应线上加磁环还是要把整个电路板用铝箔胶带之类的覆盖 ...

你的煤气灶点火瞬间会有高压放电,,会形成一种脉冲波,,这种脉冲可能会干扰到附近的电子设备,,但是因为你的探头线缆过长,,对于这种干扰显得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增加距离来减小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个简单的报警器,竟然搞这么复杂~

一个PNP三极管、 一个电阻、 一个有源蜂鸣器、 一块锂电池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PNP三极管、 一个电阻、 一个有源蜂鸣器、 一块锂电池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 ...

也不至于这么简单吧。
加一级三极管放大,用斯密特缓冲器去辅助判断,一般的自来水报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PNP三极管、 一个电阻、 一个有源蜂鸣器、 一块锂电池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 ...

三极管换成 MOS,要不驱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简单的报警器,竟然搞这么复杂~

我也很惊奇,他们家专做各种报警器(门磁、燃气啥的都有),据说都用的这个意法芯片,现在因为缺芯片店里的宝贝都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煤气灶点火瞬间会有高压放电,,会形成一种脉冲波,,这种脉冲可能会干扰到附近的电子设备,,但是因 ...

感谢回复。

之前在网上查也是说点火器工作会产生脉冲波,问题是煤气灶和净水器的位置都是固定的都动不了,太尴尬了。

话说回来,这种使用场景是不是真的就适合用电路比较简单类似帖子开头提到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惊奇,他们家专做各种报警器(门磁、燃气啥的都有),据说都用的这个意法芯片,现在因为缺芯片店里 ...

看他家的产品设计,芯片严重缺货不是没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PNP三极管、 一个电阻、 一个有源蜂鸣器、 一块锂电池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 ...

电子方面知识太菜,只能买成品了。

网友:
一直都在玩stm8你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煤气点火器离这玩意儿太近了…stm8的东西做高压击穿测试都不会有那么高的电压…煤气点火器发出的高脉冲被你的报警器的线给感应到了一个很高的电压直接反馈给单片机也就是给击穿了…你试下单片机复位一下看看还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