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充电器求芯片型号 丝印GJG

楼主(2021-12-02):
闲来无事研究充电器, 结构简单,想搞明白还挺费脑袋,大神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有丝印,但是查不到
想法是把这个充电器改成3v的  盲猜是改R4 R11,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看你拍这么清楚的份上,我来回答吧,
美台的AP3770BK6TR(GJG)           AP3770AK6TR(GJ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拍这么清楚的份上,我来回答吧,
美台的AP3770BK6TR(GJG)           AP3770AK6TR(GJF)

真是神人,太厉害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了解一下,用的还很多

网友:
3V原边反馈电压太低了。
改成4V然后加个LDO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拍这么清楚的份上,我来回答吧,
美台的AP3770BK6TR(GJG)           AP3770AK6TR(GJF)

很想知道如何查出来的。
我经常遇到丝印查不出来。
比如说01G45电源pw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如何查出来的。
我经常遇到丝印查不出来。
比如说01G45电源pwm芯片。 ...

按丝印万能宝搜就是,

网友(2023-01-10):
一个手机充电头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