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防褥疮垫的气囊怎么修补

楼主(2021-12-02):
说是医用PVC的,前几天漏气了两个,我想用补电动车内胎的补丁,怕效果不好。

网友:
总卖家啊,这种东西卖家都知道怎么收拾修理啊

网友:
卖充气娃娃的肯定懂

网友:
直接用汽车真空胎补丁,一贴就好了,

网友:
有一种免胶补胎贴应该不错

网友:
PVC软胶补丁

网友A:
用过类似的,也是漏了,然而就是找不到漏点
充鼓了一会软下去了,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类似的,也是漏了,然而就是找不到漏点
充鼓了一会软下去了,很奇怪 ...

家里没有澡盆吗?刷肥皂水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有澡盆吗?刷肥皂水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补胎的方法试过没有气泡

既然一会儿就软下去,说明漏洞还不小呢,泡水都查不出来确实没法理解。

网友:
这种材料慢漏气没法补,要么换,要么改,漏气就剪开一边改装个单车或摩托车内胎进去。
其实你用车胎排成坐垫型,加个透气外套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