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58H开卡时候卡在Download MP Package FW

楼主(2021-12-02):
2258H的U盘主控板,双贴29F04T2AWCMG2,准备做1T的U盘,主控板上土狗去掉了,04T的两个位置也短接了,主控板测试缓存通过,开卡软件CE显示也正常,但是开卡时候就卡在Download MP Package FW,换了好几个版本的开卡软件都这样,后来颗粒拆下来放到6989的测试架清空后,再焊上去,还是这样,但是如果说缓存的问题的话,缓存测试也可以通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如果是1G的双晶缓存,需要设置成双512

网友:
感觉颗粒没有选对,或者开卡软件不支持

网友:
除了镁光的d9stq等几种缓存,其他家1g的都是双晶的,58h测试缓存一直有bug,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G的双晶缓存,需要设置成双512

非常感谢,设置成双512,已经开卡成功。

网友B:
CE都没有识别对,应该是89,c4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都没有识别对,应该是89,c4开头

短接后显示正确ce,不短接插上显示出来的是错误的ce,现在已经开卡成功了。

网友(2022-08-12):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G的双晶缓存,需要设置成双512

我的是固态硬盘也卡在fw那里,请问在哪里设置

网友(2024-10-08):
我也卡在下载中了 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