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下小米厨下净水器

楼主(2021-12-02):
用了3年的小米厨下净水器在间断的出现打开开关不能出水 上面开关的灯也不亮了,作为数码之家的人怎么会不干它一下。
拆机过程参考网上教程  就是贴纸下面4颗螺丝 底下橡胶垫下还有几颗,一顿操作打开了

由于主机电源灯是正常的 软件上面也没有提示什么故障 所以首先怀疑的就是接头接触不良

从新插了一下  还是没反应。。。。

百度一查这玩意开关还特别容易坏  可以短接红线和黑线 能出水就是开关传感器坏了 但是我这个短接接头那里居然也没反应。。。。

于是把这个也拆出来看看是不是哪里短线了
万用表一查 黑色线居然不通。。哈哈感觉有戏了

找出上次买的航空插头  刚好能派上用场了

焊锡安排上

考虑到防水问题给它打满热熔胶

插上 见证奇迹

网友A:
净水器,我只认杂牌,不为什么,就为了滤芯和配件能用标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净水器,我只认杂牌,不为什么,就为了滤芯和配件能用标准的。

太复杂了,不是专业人士还是没法搞定的。

网友C:
这款废水那里很容易堵,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不是专业人士还是没法搞定的。

和这种品牌的一样的啊,只不过人家滤芯都是标准型号,不会受制于品牌方卖高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净水器,我只认杂牌,不为什么,就为了滤芯和配件能用标准的。

这玩意也有转接头卖  只是有点贵  不过小米的机器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款废水那里很容易堵,设计缺陷

有帖子学习吗?、

网友:
小米的东西开始还尝尝鲜, 现在已经彻底定义为垃圾了, 绣花枕头.

网友:
绣花枕头一肚子的糠,这是我对好多小米产品的评价;

小米的手环和充电宝还不错,其他就敬谢不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也有转接头卖  只是有点贵  不过小米的机器做工还是不错的

都转接用了,品牌不品牌的意义就不大了。买老板燃气灶油烟机时候,店员说送我个三千多的净水器,我说那我不要,你给我折三千吧,他不干,我说那折一千也可以,他也不干,我说不要钱送我都不要,以后养不起。可见品牌的这货的利润得多黑。原来买的六七百的杂牌子组装的75G净水器,七八年了现在还能正常用,平均年维护费用就几十块钱,明年新房整个大通量的把这个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废水那里很容易堵,设计缺陷

顺便我也把那个电磁阀拆了看了是有点 渣子在里面,现在安装了前置过滤器,那个滤网就可以不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帖子学习吗?、

你沿着废水管 拆下那个电磁阀 不要用力拉出来 有线连接的  电磁阀排水那里有个金属过滤网 问题就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转接用了,品牌不品牌的意义就不大了。买老板燃气灶油烟机时候,店员说送我个三千多的净水器,我说那我 ...

确实是 这样,国家要是统一接口标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净水器,我只认杂牌,不为什么,就为了滤芯和配件能用标准的。

小米老款的几个基本都有外壳套件了,能直接换通用滤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沿着废水管 拆下那个电磁阀 不要用力拉出来 有线连接的  电磁阀排水那里有个金属过滤网 问题就是他 ...

我的还没塞,或者是塞了我还不知道?
故障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F:
看了下
1.这是后期型号,3个电磁阀变2个,靠近进/出水管的那个是废水电磁阀,拧掉2螺丝后,早期里面是有个滤网,就是网上说容易堵的,后期就取消了,也可以自己去掉那一小个塑料滤网

2.TDS自来水进水值不高,非北方水硬区,其实不太会堵的,可以自己打开看下有没有结晶物

3.滤芯小米和云米通用,后者会便宜一丢丢,另外通常能复位1次增加寿命,毕竟APP提醒 都偏操守

4.现在有第3级改外挂RO膜了,成本低些

5.龙头的霍尔一类容易坏,还有就是对接头容易氧化坏,上一次我是拆开改高压开关和第三方龙头(毕竟 是拣来的的一台,出水值什么都正常,就换了第四级活性炭,以及第三方龙头)

另外问下这型号使用时,有没有遇到过关掉水龙头,但泵还工作的情况,搞不懂这是在冲洗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
1.这是后期型号,3个电磁阀变2个,靠近进/出水管的那个是废水电磁阀,拧掉2螺丝后,早期里面是有个 ...

黄灯闪烁,就是冲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不是专业人士还是没法搞定的。

一点不复杂,万宝很多都是组好的成品,小米这种品牌机的一个滤芯能抵得上山寨一年的的耗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
1.这是后期型号,3个电磁阀变2个,靠近进/出水管的那个是废水电磁阀,拧掉2螺丝后,早期里面是有个 ...

是预设工作到一定时间或者输出流量的时候,内部的深度清洗,这个不用理会,一会就会自动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