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摩拜充电宝用来充红米10x一直在快充上跳来跳去

楼主(2021-12-02):
以前买的150w的那个摩拜充电宝,用来充红米10x一直在快充上跳来跳去。试其了一下红米k20pro没问题。有知道怎么回事的没?或者我直接把把充电线剪了只保留正负极能当普通充电宝用不

网友:
是因为摩拜充电宝里面取样电阻没用原厂数值,故而虽能触发快充协议,但不能稳定保持在大电流快充状态。
我觉得这是摩拜有意设计,怕电路降压且大电流长时间下过热吧。

网友A:
估计是无法跟天玑握手快充协议,剪掉 D+D- 的话 就只能5V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无法跟天玑握手快充协议,剪掉 D+D- 的话 就只能5V充电了

也也行,不剪的话一小时息屏状态才能进去百分之三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