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新款的福仪FY8233S, 手动档4位6000显示小表全网首拆

楼主(2021-12-02):
这表外壳厚实,还带包皮,手感还不错,就是功能设置非常不合理。
直流电流档居然是6个档,没有交流电流,没电容只有一个档。交流电压只有一个600V档,这样设计真是脑子进油了。
里面有个小芯片 AG21X,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是基准?还是相当于24C02?
有谁知道这主芯片是什么方案?
发现问题,
1,直流正负表笔交换误差大,测试4.2V锂电,正常接4.2,反接-4.05,搞不清什么会事。
2,表笔线很硬。
3,NCV太灵敏,离电线1米远就响个不停。没法使用。
4,里面空间好大,其实表还能再缩小三分一。
5,转动手感不好,喇叭太响,烦人。

楼主:
大部分图片过大,上传失败,重新上图片,太乱了,将就看吧。

网友A:
 此表可以改成4位9000的显示。

网友:
习惯了就好了,既买之则用之吧!不过确实不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表可以改成4位9000的显示。

怎么改?发个教程连接。

网友B:
这是在两元店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两元店买的吗?

发现问题,
1,直流正负表笔交换误差大,测试4.2V锂电,正常接4.2,反接-4.05,搞不清什么会事。

先玩它,将它校对成 测试4.2V锂电时,正接4.200V,负接-4.200V。

楼主:
里面没可调电阻,也没有24C02,无法校正。

网友C:
福仪那么多便宜好用的,为啥挑中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仪那么多便宜好用的,为啥挑中这个?

这是显示6000位最便宜的,以为是0660芯片方案,能改9999.结果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两元店买的吗?

狗东推荐的39.9,X宝60多。

网友:
这表与零元购的华秋表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东推荐的39.9,X宝60多。

pdd更便宜

网友(2022-06-14):
去年我也买过一个,拼夕夕首购价17包邮,这玩意儿蜂鸣器声音有点太大了,滴滴滴很烦,而且6v直流电压档有很严重的颠倒误差,1v误差还小点,越接近6v颠倒误差越大,,不过60v和600就没有颠倒误差了。楼主为啥把生产日期遮起来呢?

网友(2022-08-02):
楼主有下文了吗?

网友:
多少字显示都没用,这种便宜货连基本的准确度都不能保证,且不说动态范围就那么一点点。

网友:
样子又个性的表。。。。。。。

网友(2022-10-08):
是不是跟龙韵DM66一样啊?

网友(2023-08-14):
作为表这种东西,不能使用太低档低价的。

网友:
经济实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