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固态电容问题,容量误差很大,大家看一下真假

楼主(2021-12-02):
淘宝买的固态电容,大家看一下真假,容量误差很大,之前问店家,说固态电容容量万用表测量不准,要用电桥。今天我用这个表也是一样的结果,是被忽悠了吗?

网友A:
电桥都用上还测不出了,那就拆几个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桥都用上还测不出了,那就拆几个看看吧。

还想用呢,不想暴力拆,就买了10个,就是容量少10%,店家死活不承认。我这个内阻正常吗

网友B:
大容量电容误差正负百分之20,基本常识

网友C:
不管你怎么测量也没有拆开验证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容量电容误差正负百分之20,基本常识

还有这个说法?我以为是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你怎么测量也没有拆开验证准确

就怕拆了我也不认识

网友:
估计国产电容都是这问题.我买了10个3300微法的电容基本都只有30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拆了我也不认识

好认啊,固态电容里面是炭黑色,电解电容就是黄色的

网友:
都是这样的,误差20%

网友:
+-10%,容量符合标准,ESR要对照厂家的规格书。

网友:
应该是在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如果觉得容量偏小,可以买大一点嘛!

网友D:
店家没有骗你,固态电容的确要LCR测试,而且测试频率要高一些(一般固态电容标准测试频率在100Khz,厂家宣传的参数也是在这个频率下的)。万用表测试固态电容的确不行(最基本的容量都测不准)。

网友:
日系足量,国产台产都偏小

网友:
你查下这个电容的误差是多少呀,少这么点正常的

网友:
拆了我也不认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店家没有骗你,固态电容的确要LCR测试,而且测试频率要高一些(一般固态电容标准测试频率在100Khz,厂家宣 ...

那你看我这个国产固态普通表测的算准吗?+2.2%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看我这个国产固态普通表测的算准吗?+2.2%误差

电桥对比过万用表,数据误差5%以内,感觉万用表基本是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桥对比过万用表,数据误差5%以内,感觉万用表基本是准的

哦,谢谢指导,我还以为如那位仁兄说的连基本的容量都测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