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少见的IPTIME N300R路由器

楼主(2021-12-02):
今天又从废旧站捡了两个无线路由器,酒店拆下来的,本来每个路由上是三根天线的,其中一个路由器上可卸天线缺了一根,本来家里路由器已经堆满了一箱,但是考虑到这个牌子的没玩过,还是心里挣扎了一会,拿回家吧,外壳奇葩地居然不标输入电压电流,那只能拿个9V的试试了。造型有点TOTOLINK的感觉,曾似相识?

背部,有电源开关的无线路由器,

背面有几个字,信息很少

拧掉天线,开盖。

主板背面

怎么感觉好多地方,看起来芯片都是双的?备份?

还有功放呢

也不知道好不好用,还没接机试,就怕路由固件不好,也没用。补一张图,软件界面:

网友A:
捡回来个十年老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回来个十年老古董

免费的,不要白不要,万一是个宝贝呢

网友:
我还有一个这个IPTIME的无线网卡,有三四条天线

网友:
TOTOLINK一家的 没什么优点

网友:
不错啊,先不管性能和系统如何,至少在硬件上没有阉割,电路相当完整。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带机量应该可以。天线是1个1R1T首发在一起的和1个1R,1个1T首发分离的,比2天线好点但不如真正的3天线性能高,WiFi是300m的传输速率,CPU猜测可能是博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带机量应该可以。天线是1个1R1T首发在一起的和1个1R,1个1T首发分离的,比2天线好点但不如真正 ...

应该是比普通两天线的多一个发送天线,这玩意带功放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目测RT305X,至于是哪款猜不到...

网友:
刷个梅林固件,

网友:
以前芯片的集成度不高,分立元件就多点,也会造成故障点多

网友:
雷凌的CPU吗 和totolink是一家的吧

网友C:
就算没有固件刷,起码还有无线中继,再怎么滴还能充当个无线网卡接收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没有固件刷,起码还有无线中继,再怎么滴还能充当个无线网卡接收网络 ...

它的官网打不开了,但是不升级好像也没关系,可以中续用的。

网友:
假韩国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