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iliconMotion)SM328X系列启动、使用时的兼容性问题已探明

楼主(2021-12-03):
按照惯例,先给答案:
SM328X系列在BIOS、UEFI、PE以及部分Win实机环境下掉速到USB 2.0(BOT)/3.0或者不认盘、不引导,是因为该系列主控走的是USB 3.20 Gen1协议栈,在很多对应环境下并未提供该协议栈的驱动层,所以有些时候只能跑到2.0/3.0的速度或者干脆不认盘、不引导,只要确认主板支持该协议,进入实机环境后更新USB控制器驱动后即可恢复性能。
至于以前的SM3267AE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问题,经过对比以及测试可确定因为SM3267AE使用的是USB 3.00协议栈,直接兼容最初的xHCI协议(即eXtensible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中对应的xHCI 1.0规范协议栈,所以任何支持USB 3.00的软硬件都能正确识别并直接使用。
另外,已知USB 3.10对应xHCI 1.1,协议栈中规定传输速率为10Gbit/s(SuperSpeedPlus),USB 3.20对应xHCI 1.2,传输速率有两个,分别为10Gbit/sSuperSpeedPlus Gen1x2和 20Gbit/sSuperSpeedPlus Gen2x2),此规范对应Type-C的接口双通道传输特性,故而高端的Type-C产品多以20Gb/s作为宣传点。
因此,如果想要达到SM328X系列的标称速度,要么等BIOS厂家更新,要么进入系统更新对应控制器驱动后再使用,至于早期的USB 3.00产品和3.10产品基本可以说是没救了。

-------------------------------------------正文开始-----------------------------------------------------

前些天我这个ID的原主人送了我几个新U盘,这次拿出来测试的是SM3281AB主控的其中一个U盘,颗粒是TOSHIBA TH58TFG9DFLBA8C,单贴4CE,ChipGenius详细参数以及跑分如下: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Phoenix Phoenix Long)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PHOENIX702000000

设备供应商: Phoenix
 设备名称: Phoenix Long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Phoenix
 产品型号: Phoenix Long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190312-002
闪存识别码: 983AA4937A51 - KIOXIA(铠侠) TH58TFG9DFLBA8C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TH58TFG8DFLBA4C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TH58TFG8DFLBA4 x 2片/通道 x 1通道
[4CE]TH58TFG9DFLBA8C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83AA4937A51        --------
983AA4937A51        --------
983AA4937A51        --------
983AA4937A51        --------
--------        --------
--------        --------
--------        --------
--------        --------

测试环境为全新安装的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C 2021 x64 (Chinese-Simplified),具体来源如下:

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C 2021 x64 (Chinese-Simplified)

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C 2021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文件:SW_DVD9_WIN_ENT_LTSC_2021_64BIT_ChnSimp_MLF_X22-84402.ISO
大小:4.7GB
MD5:2579B3865C0591EAD3A2B45AF3CABEEE
SHA1:C19D7DAFBAFEB26C36E31D97C465E87C7A6E8A4C
SHA256:C117C5DDBC51F315C739F9321D4907FA50090BA7B48E7E9A2D173D49EF2F73A3

magnet:?xt=urn:btih:366ADAA52FB3639B17D73718DD5F9E3EE9477B40&dn=SW_DVD9_WIN_ENT_LTSC_2021_64BIT_ChnSimp_MLF_X22-84402.ISO&xl=5044211712

SW_DVD9_WIN_ENT_LTSC_2021_64BIT_ChnSimp_MLF_X22-84402.ISO (4.7 GB)

已知ChipGenius有时候无法正确认出主控型号,上面的测试报告也错误将SM3281认成SM3280,以后不再补充说明。

测试环境:

Intel Core i5-10400
ASUS TUF GAMING B460M-PLUS(BIOS 1003)
A-DATA DDR4 2666 8G *2
WD SN550 500G

微PE 2.2 x64
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C 2021 x64 (Chinese-Simplified)

系统是刚刚安装的,驱动也是打的最新的,系统自带的更新也更新了最新的签名驱动,所以目前算得上裸机状态。

期初我测试的时候因为手边这台电脑需要重装系统,我又刚好更新了WIN10 LTSC的镜像,然后这个U盘还是今天刚构建的PE盘,很认真的跑完圈加跑各种长短块测试,一切正常,但是在引导系统进入PE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离谱的事情,这玩意引导PE居然跟我的USB 2.0的盘速度一样?进入PE后再进行各种跑分测试,发现确实进入了USB 2.0 BOT块传输模式,AIDA64 Extreme虽然能认出这个U盘,却无法归类设备类型,更换到6.50.5800版本后显示运行在3.0下(图忘记截了)。
按理说U盘主控和主板的USB3控制器都支持xHCI 1.2了不应该这样,但是系统还没装也没法测试,所以当时决定先安装系统后实机下测试。
进入桌面,更新完所有驱动和运行库并重启后,CDI和ATTO测试又恢复了正常水准,参考上面两张图。
清理完垃圾给系统做镜像,以为这下U盘应该没问题了,到了UEFI环境引导PE,又发生了一模一样的降速问题。
因为UEFI支持引导过程挂载设备DXE驱动,所以去主板官方下了1003固件拆开,并没发现什么异常,也许是我个人水准问题无法拆解xHCI控制器驱动所以也就放弃这个验证方法了。
跟着又掏出我的IS903和SM3267AE,在UEFI启动环境和PE环境测试时速度完全接近实机打好USB 3.00驱动后的速度,用排除法得出结果:现在的部分PE和有些老旧USB 3.X设备还不支持xHCI 1.2规范,更新一下估计有用,你们有空的可以试试。

下面附加我目前正在使用的IS903和SM3267AE两个U盘的ChipGenius检测报告。

 设备描述: [K:]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Manatsu Flash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极速(Super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1F75 PID = 0903
设备序列号: 2643659621

设备供应商: Manatsu
 设备名称: FlashDisk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Manatsu
 产品型号: FlashDisk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3-A5 - F/W 1.23.42.00
闪存识别码: 983A95937AD7 - KIOXIA(铠侠) TH58TEG9DDKBA8H - 4CE/双通道 [MLC-16K Toggle-DDR] -> 总容量 = 12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innost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TC58TEG8DDKTA20 x 2片/通道 x 2通道
[2CE]TH58TEG8DDKTA20 x 2片/通道 x 2通道
[2CE]TC58TEG9DDKTA20 x 2片/通道 x 2通道
[4CE]TH58TEG9DDKBA8H x 1片/通道 x 2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83A95937AD7        983A95937AD7
983A95937AD7        983A95937AD7
983A95937AD7        983A95937AD7
983A95937AD7        983A95937AD7
 设备描述: [L:]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Legend UFD)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极速(Super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8564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201302IP000200012667

设备供应商: Legend
 设备名称: UFD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Legend
 产品型号: UFD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7AE - ISP 170911-0AE
闪存识别码: 2CA805CBA90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CUCAB - 4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64G08CBAAA x 4片/通道 x 1通道
[2CE]MT29F256G08CJAAA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MT29F256G08CJAAB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MT29F256G08CKAAA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MT29F256G08CKCAB x 2片/通道 x 1通道
[4CE]MT29F512G08CUAAA x 1片/通道 x 1通道
[4CE]MT29F512G08CUCAB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A805CBA900        --------
2CA805CBA900        --------
2CA805CBA900        --------
2CA805CBA900        --------
--------        --------
--------        --------
--------        400140024004
4FFFFFFFFFFF        --------

最后声明一点:本人在测试SM3281时全程并无拔出过该U盘,如果有人认为是操作问题的话可以略过了。

网友A:
码了这么多字,lz辛苦了

网友B:
原来是它在搞鬼,我就说怎么量产好了有些机器根本就不识别

网友C:
难怪我的3281在有一些老机器上就是1.1的速度差不多,

网友:
这个支持,虽然看不懂

网友D:
谢谢LZ分享测试经验 ……  为了稳定,我在速度上取舍,入了很多SM3267AE  U盘,就是无奈的ZhenJBkuai   主要是做PE盘,读速140M、写入70M,足够使用了,关键是PE的兼容性好,新老电脑基本上都通吃

网友E:
我不同意,之前3281优盘在新笔记本上也会出现不删除重启不认盘,再买一个没有遇到,不认的咸鱼出掉了。

网友F:
那3268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G:
感觉并不像这么清晰明了的协议的原因啊,反而更像灵异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了这么多字,lz辛苦了

哈哈小意思,也是无心插柳刚好拿到这个3281的盘插到那个电脑上发现的,一查到问题直接就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它在搞鬼,我就说怎么量产好了有些机器根本就不识别

太先进了有时候反而是累赘,新协议的东西还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我的3281在有一些老机器上就是1.1的速度差不多,

其实要不是我随手抄起来这个U盘估计我这辈子都不知道328X家族兼容性问题是怎么个回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LZ分享测试经验 ……  为了稳定,我在速度上取舍,入了很多SM3267AE  U盘,就是无奈的ZhenJBkuai  ...

就协议层和兼容、量产特性来说SM3267AE确实是目前最佳选择,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系列已经绝版了,存货能用多久只能看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同意,之前3281优盘在新笔记本上也会出现不删除重启不认盘,再买一个没有遇到,不认的咸鱼出掉了。 ...

USB 3.20是2019年刚制定的,也是目前最快的规范,除非你之前的3281固件有问题,否则按理在规范发布后两年的产品应该是兼容,我手头六台配置不同的机器测试完了已经可以确定是兼容性问题,J2900这边也是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3268有这个问题吗?

SM3268跟SM3267是同一个时代的产品,不出意外应该是归类在xHCI 1.0之下,所以肯定不会有问题的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并不像这么清晰明了的协议的原因啊,反而更像灵异的“兼容性”问题 ...

兼容性其实就是跟路由通讯速度测试时的木桶原理差不多,总有最短的那个板要背锅,换盘基本解决,所以要保证速度其实还得考虑多个U盘备用,我手边无数移动硬盘跟U盘今天又测试了一天确定了协议背锅哈哈

网友H:
感谢楼主科普
我一班帮别人装系统PE总是插到2.0口上
只有在自己电脑上整系统才插到3.0上(因为机箱放桌子底下深处,懒得钻进去)
在3700X X370 gaming 5上确实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插到2.0就毫无影响。
感谢楼主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科普
我一班帮别人装系统PE总是插到2.0口上
只有在自己电脑上整系统才插到3.0上(因为机箱放桌子底 ...

小老弟甭客气

网友:
好帖。解决了长久以来灵异的SM328X兼容问题的疑问,感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