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主触点默认闭合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2021-12-03):
有没有主触点默认闭合的交流接触器?
想远程控制电器通多断少,但好像所有接触器主触点几乎都是默认常开的,这样就需要上电并保持,控制器发热,接触器线圈发热
如果是默认常闭,这样断开时候才需要加电,发热比较少,比较安全划算。
转了转tb,只有辅助触点有常闭的,没看见主触点常闭的,应该有类似需求吧?

网友:
想多了,为安全考虑一下吧!

网友:
继电器,有常开常闭切换的,接触器,还真没怎么见过。需要控制多大电流,接触器吸合用不了多少电吧?

网友:
前后自相矛盾。控制电器通多断少,一会又断开的时候才加电,发热比较小。比较安全划算。。。

网友A:
要那种磁保持内部是翘板切换的继电器,让你知道啥叫平常不耗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那种磁保持内部是翘板切换的继电器,让你知道啥叫平常不耗电

磁保持继电器,好像有要求是不能带载 通断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好像有要求是不能带载 通断 吧。

任何继电器都有分断电流的要求!!!只是有的大有的小!感性负载还需要减小!而且除了磁保持继电器,还有那种带电机的空气开关!

网友:
常开,安全需要的,一但电路出问题,自然能断开。

网友:
只听说有辅助触点是默认常闭的,要实现你这功能,用这个辅助常闭触点就可以实现了,至于安不安全自己去衡量了

网友:
有一种叫自保和式接触器和你的要求差不多,它是线圈吸合后可以断电的,跳闸时也需要给线圈通电。

网友:
不能带载通断,那还要继电器什么用!

网友:
这个真没用,没法灭弧。线圈发热正常。

网友:
当然有,常开常闭的型号都有的,只是常闭的比较少用而已

网友:
有 不过买的少   经销商几乎没有现货  要是电流不大可以用辅助常闭多个并联

网友:
这种电表里用的适合你,开关切换要加反向电压的,没有电就保持原来状态

网友:
万一控制电路故障,就无法及时断开主触头了

网友:
电流不大的用那种小型继电器呗,有常闭的触点,或者直接上固态继电器

网友:
接触器主触头只有常开的
常闭的考虑用空开断路器吧

网友:
为毛要接触器,
直接用空开+电操附件就是了

网友:
19楼说的对,开关次数频繁才用接触器/继电器,基本不动直接空开+电操,有一种自动重合闸开关可能也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