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锁电路中的常闭开关如何让负载2里的LAE灯的熄灭控制

楼主(2021-12-03):
各位师傅:

   如图,这是一个12V的自锁控制负载1的电路图。另,负载2是由另一条电路图控制这里暂且不表。

它的工作原理是:
                          当按一下B点的常开点动开关时,负载1开始运行.
                          在负载1运行的基础上,想让负载1停止运行就按一下A点的常闭点动开关。
现在,我想让这个自锁电路中的A点关闭负载1运行的功能交给负载2上C点的LED灯的断开控制。
即:在自锁电路负载1运行时,当负载2上的C点LED灯断开(熄灭)时,A点由原来的常闭状态转为常开状态负载1停止运行。
请问这个控制电路如何搞?

网友:
你说的这些谁能看懂啊没看出来是怎么自锁的,你最好是说出你最后的要求,让大师们给你设计。

网友:
先不说负载2,你仔细看看这个电路能自锁吗?

网友A:
负载2上C点的LED灯,没画出来啊。它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LED是开关控制还是三极管还是IC?
是正极接电源正还是负极接电源负?
他的电源与负载1是同一个吗共地吗?
驱动电流多大?负载1继电器驱动电流多大?

素质6连问

好吧都不管了,LED电路串个三极管放大电流驱动一个继电器替换掉A常闭按钮或串上去也行

网友B:
意思是既能人工干预A启动和停止,又要可以让C联动控制A的停止?

也就是C运行时A可以不运行,但A运行的时候C必须处于运行状态。

总之就是A不能单独运行?

楼主:
各位师傅,我是照220V自锁电路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既能人工干预A启动和停止,又要可以让C联动控制A的停止?

也就是C运行时A可以不运行,但A运行的时候 ...

看不懂你画的标准图啊!这方面我是小白一个。麻烦画个通俗易懂的画吧

网友:
既然用到了负载2 C点来控制A的通断,就要考虑到当C断开后是否能让A恢复到常闭状态,如果A不能自动恢复到常闭那当再次闭合B点就不能让负载1再次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2上C点的LED灯,没画出来啊。它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LED是开关控制还是三极管还是IC?
是正极接电源正还 ...

画个电路图呗!

网友:
A用自锁开关肯定不行的
要用继电器替换A
当C负载工作时,可以让继电器吸合模拟A开关常闭状态
这时人为开关B开关是可以实现负载1的启动和停止,要保证A和B是串接的
但是当C负载不工作的时候,继电器断开,A开关打开,负载1也停止工作

网友:
你电路如果开关b是点动开关的话,这电路好像无法自锁,

网友:
第一,图一继电器如果无其它电路,它并不能自锁。第二,实现你的要求很简单。加一个常开继电器触点串在A上,线圈接在负载2两端,前提是你的负载2也是12V供电,负载2指示平是常亮状态。

网友:
断开常闭开关接线串入另外一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继电器线圈接负载三的指示灯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这个图是网上随便找的,原理是一样,三相就这么接,单相忽略蓝色线即可,低压和单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