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日数码脉冲电动车充电器掉了颗电阻不充电了

楼主(2021-12-03):
现在充电器绿灯有亮有36V的待机电压,(为了符合国家标准待机电压低于42V)插上电动车不启动,插头处也是36V,排除连接线问题拆开发现输出端反馈R32电阻不见了,焊脚还在就是不知道电阻是多少?

网友A:
电阻 的 尸体 呢??怎么着也得让大家看看多大个头吧。

网友B:
这个电阻能炸的这么干净?那不得是原子弹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 的 尸体 呢??怎么着也得让大家看看多大个头吧。

尸体没有看到,可能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能炸的这么干净?那不得是原子弹级的。

难道天生就是没有的,针脚实实在在还在啊

网友C:
二极管带散热片头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 的 尸体 呢??怎么着也得让大家看看多大个头吧。

估计引脚锈蚀然后炸碎了,然后拿着充电器晃晃就从通风栅格里漏掉了,尸骨无存。。。

网友:
锈掉了,不知阻值是多少

网友:
是引脚锈蚀断了,掉了

网友D:
怎么边上的电容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看引脚好像锈的厉害,其他的引脚很多也锈了,进水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带散热片头一次见

这款没有风扇,

网友E:
好奇那个立着的小板上面啥芯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边上的电容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看引脚好像锈的厉害,其他的引脚很多也锈了,进水过吧? ...

没进过水,一直放车库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那个立着的小板上面啥芯片哈哈

新唐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唐的芯片

厉害了,还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应该是焊脚生锈自己断的

网友:
看样子是锈掉了,看看小板ic型号,如果是常见型号根据手册分析一下阻值

网友:
可能原本就没有

网友:
估计100K左右吧

网友:
是不是天天充电器放在篮子里颠啊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