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带放大镜的台灯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能够方便维修pcb板的,谢谢!

楼主(2021-12-03):
能够方便维修pcb板的

网友:
不是很习惯隔着放大镜维修,如果人眼可以自动调节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买贵一点的效果才好吧,优惠购那个28元的不行,大镜基本无用,全靠大镜加小镜配合才行,但空间那么点,也就是观察个丝印什么的

网友:
买个600度的老花镜戴上,凑近点看,比放大镜好使多了。

网友A:
如果要更好一点,就上体视显微镜,我看中关村那儿修手机的公司就用的体视显微镜。我也有,见图,加个0.5倍附加物镜,物距可达到16厘米,用电烙铁就方便了。

网友:
感觉还是显微镜看的比较清晰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更好一点,就上体视显微镜,我看中关村那儿修手机的公司就用的体视显微镜。我也有,见图,加个0.5倍 ...

这个不便宜吧,那个小风扇有年代了吧!

楼主:
哈,咱不是专业的,就是偶尔自己瞎折腾。还是觉得那个带放大镜的台灯比较合适。但不知道哪种好使,特来请教大家,有用过的说一下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便宜吧,那个小风扇有年代了吧!

全套显微镜部件有一手有二手,粗算算,目镜140,附加物镜100,旧机头200,旧架子100,,累计540。小风扇是12吋松下的,1984年时别人送的,当时也是旧的,现在还能用。

网友:
这个我觉得自己做的才合用。

网友:
放大镜的倍数不高,淘宝卖的那些别看标的很高,实际一般就两、三倍,个头越大倍数越低,大个的贴片元件还凑合,小的就看不清了。其实如果要省钱,而且只看局部的话,还有个办法,就是用电子的,过去论坛卖的那种30多元的就行,下图是用它看的10毫米大的手电筒电路板,还是很清楚的。

楼主:
谢谢老几位的回复!我再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