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海信电视CRF5A16遥控器

楼主(2021-12-03):
拆两个CRF5A16遥控器,蓝牙遥控器,说它是海信最贵遥控器也不为过,现在闲鱼价格200多,拆开给大家看下。
1、外观,左侧后买的,右侧电视原装。

2、背面

3、拆掉后盖

4、拆掉电池盖

5、线路板一端

6、线路板另一端

7、线路板背面

8、主控特写

网友A:
不是红外遥控   是蓝牙?

网友B:
代换芯片旁边的Z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红外遥控   是蓝牙?

蓝牙,不是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芯片旁边的Z1试试。

刚刚我用风枪自己补焊了一下,竟然好了,两个都好了,看来是年岁太长,焊点都虚了,加加焊就好了。

网友:
这种遥控器要使劲按键盘才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