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830单手能操作么 比如切木头 钢筋啥的

楼主(2021-12-03):
大有5830单手能操作么 比如切木头 钢筋啥的

网友:
可以,但还是双手操作才规范,操控性好

网友:
单手操作没问题,但是为了安全还是双手最好

网友:
呃,这货原来要用双手操作的么!?妈蛋,我不知道啊,之前一直是用单手在操作的,还好用的次数不多,每次也就锯锯木头,可能木头比较好锯,单手很稳,完全没意识到应该用双手

网友:
单手操作不要压的太重就问题不大,如果是薄铁皮之类的压的重的话会跳动很厉害

楼主:
就切个木头啥的

网友A(2022-09-27):
这机器就是切些轻省的物件,比如小木方,树枝,主要都是做水电的用来切塑料管道比较方便,要干稍微大点的活,还得用以前那种大型的马刀锯,或者其他机器。其实这机器比传统的也短不了多少,就是能单手握住,比如锯PVC管道,人站在梯子上,可以一手持管,一手锯,要是大的马刀锯就很难单手持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就是切些轻省的物件,比如小木方,树枝,主要都是做水电的用来切塑料管道比较方便,要干稍微大点的活 ...

已经入手了  可以单手 没锯过大东西

网友:
双手操作更稳定更安全,而且锯路也平直。

网友B:
切不大的木头可以,切钢筋就不要了吧,首先效率低,其次锯条耗费太大,切不了几根,锯条就钝了,比用角磨机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不大的木头可以,切钢筋就不要了吧,首先效率低,其次锯条耗费太大,切不了几根,锯条就钝了,比用角磨机 ...

比角磨机安全很多

网友:
2903和5830体积差不多大,重量也差不多,

网友C:
用过杂牌的切石膏板轻松。石膏板夹两块木板就比较吃力了。不知道大有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杂牌的切石膏板轻松。石膏板夹两块木板就比较吃力了。不知道大有的怎么样 ...

试过单木板 还是比较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