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50电机上的盲孔齿轮是不是非常紧很难拆下来?

楼主(2021-12-03):
550电机上的盲孔齿轮是不是非常紧很难拆下来?想买个备用电机,不知道拆齿轮,装齿轮是否好弄

网友:
顶部没孔也无法用拉马,那只能加热试试了

网友:
很难很难很难

网友:
试一下热风枪加热,一字螺丝刀撬

网友:
我都是上角磨机切割端部,或者打磨掉

网友:
拉马,或者zvs加热螺丝刀轻轻就能撬开

网友:
已经打算买备用电机的话现在就没必要拆了,先把备用电机买了,原来的继续用,等到原来电机坏了,就采取破坏性拆法:用台钳夹住齿轮硬拔,有可能连同电机轴一起拔下来,没关系,再用台钳夹住电机轴,用两把一字口螺丝刀,从两面同时撬齿轮,肯定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A:
这种从来没成功过,已放弃。。

网友:
只需要齿轮无需保留原电机的话好办些,硬拆就是了,大不了抽轴甚至把原电机大卸八块拆解了,基本就是8楼坛友的方案。
也有时候可能想利用一下带有这种齿轮的电机,这种情况慢慢把齿轮切掉就是了。总之,这样的齿轮一般都是大扭力工具电机上使用的,装配得格外紧,无损拆分的可能性非常小。高温加热法需要慎之又慎,温度低了根本不管用,温度高了弄不好会使小齿轮退火或损坏电机部件!

网友:
加热就很容易拆卸了,我拆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从来没成功过,已放弃。。

先上夹具压松再拉后轴,咸鱼上见过卖这个专用拉马的  自制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
想要无损拆下的话基本无解,直接买带齿轮的电机吧,保齿轮的话把电机轴切断,有车床最好,没有的话台钻也行,用比轴小一号的钻头钻掉电机轴,手持电钻基本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