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0618小车床,床头箱打孔观察齿轮以及加油

楼主(2021-12-03):
这个小车床很好用!就是加油麻烦!需要把整个床头箱拆卸!我看西马特的同样车床这个地方有个孔,我也打一个

楼主:
这个孔平时被电气箱挡住,不影响美观!

网友A:
碎屑进去了吗

网友:
16mm  22mm  常见  ……电力柜 指示灯,开关孔……28mm旋钮开关,钥匙开关 ,22 25 28 30mm

网友B:
这么厚的铸铁,你这高速钢开孔器不错啊,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个位置的话不怕漏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厚的铸铁,你这高速钢开孔器不错啊,是什么牌子的?

铸铁非常好钻!不信你试试!就是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碎屑进去了吗

几乎没有进去!我用了纸胶带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厚的铸铁,你这高速钢开孔器不错啊,是什么牌子的?

铸铁的好打孔,轨道上那才硬

网友:
这个开孔器很历害。

网友C:
不加个橡胶塞子?

汽车用的堵水孔塞子。

网友C:
西马特?电热管。

网友D:
问的到点,一定是进去了些,别掉轴承里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马特?电热管。

西马特一个机床厂,基本就做这些小玩具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个橡胶塞子?

汽车用的堵水孔塞子。

贴了个胶带,避免油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的到点,一定是进去了些,别掉轴承里就好。

感觉没进去

网友:
其实光加油,不需要那么大的孔,搞小点,可以拿丝锥搞个螺纹,然后上个螺丝:lol:M16左右

网友E:
我的就是西马特,C2,表示这里没有孔,前段时间倒是拆过,里面是塑料齿轮,没加油,只是往换档拨叉上抹了点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就是西马特,C2,表示这里没有孔,前段时间倒是拆过,里面是塑料齿轮,没加油,只是往换档拨叉上抹了点 ...

好奇怪,我就是偶然间在网上看到有人拆西马特才看到有洞的。网址https://m.youku.com/video/id_XMjY3ODc4NTA3Mg==.html?refer=qita_market.qrwang_00003026_000000_ZNf6ji_19041800     还是方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