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日本MEIJI明治ML7000显微镜拆机,

楼主(2021-12-03):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感觉电路板被人拆了一个元器件下去。现在无法使用。
ML 7000 MICROSCOPE ,Power: 220/240V 50/60Hzsec.6V 30W (max.)

Made in Japan

Serial No.700541

网友:
看不懂,不像是开关电源(如果是,还应该有一块板子),也不像是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既然标示6V30W,可以找一个6V5A的电源接上试试。

网友:
没有一样用

网友:
目镜不错,可以改在熊猫双筒望远镜上,视野比自带大,色散更低。

网友:
上面写了变极器,也就是我们平时喊的升压板,拆的是个“高压包”。

网友:
那个应该是灯的供电,显示如果是CRT,那么就是第二阳极供电。

网友:
看着有年头了,做工真扎实

网友:
似乎被拆去了一个电源模块

网友A:
那块板是显微镜的卤素灯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块板是显微镜的卤素灯的电源。

没错,就是一个220到6伏的一个灯驱动。应该是可调输出的,这样灯的亮度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块板是显微镜的卤素灯的电源。

是灯的,有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