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怎么对千安以上电流采样

楼主(2021-12-03):
做了个点焊机,电流输出不够,也没工具可以测量这么大的电流。看到有用单片机做的大电流采样的,用的是1206或2512的0R电阻进行采样,精度说是正负10%,这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电流互感器

网友:
0R电阻做采样?这么骚

网友:
用分流器进行分流采样

网友A:
电阻采样???互感器差不多,不过那么大电流,估计不便宜

网友:
电流互感器/电度表中用的那种分流器都可以,最简单的方法是检测输入电流,按比例可大致测算出输出电流

网友B:
有个想法:
不负责任的想法
只要没有用到超导体,导线都有电阻。
取对地一端点焊针到超级电容负极这段,用毫欧表可能都测不出。那么用单芯同长线测出毫欧值,数一数多少芯除以这个数,比如得到0.001毫欧。
那么你的单片机如果可以测瞬时10毫伏的话,应该就可以用这段引线做取样了。

网友:
直接测内阻、线阻估算电流好么?几ms的焊接时间,单片机采样很困难吧

网友:
简单的方法,用柔性罗氏线圈+示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想法:
不负责任的想法
只要没有用到超导体,导线都有电阻。

这个方法挺好的。
有电源芯片就是测MOS管的压降来做过流保护的。

网友:
买个电流检测的钳表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行哦,0欧电阻的误差太大了

网友:
二楼正解,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采样???互感器差不多,不过那么大电流,估计不便宜

互感器好用的真心不贵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应用互感方式比较好。

网友D:
上面说用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互感器能检测直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采样,

这个正解,那些说用电流互感器的应该还没想到交直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说用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互感器能检测直流吗?

电流互感器也是分交流和直流的。
当然了,直流电流互感器需要有有源电路才能用起来,并不是一个线圈就能搞定。

网友:
达到上千安这个级别,并不需要特意安装什么分流器、取样电阻的。
在电流通路上随便取一段(建议使用负极输出线,因为正好共地,可以用普通的LM358/LM324做信号调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