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钻能更换轴承吗?

楼主(2021-12-03):
请问坛友:    认识图一的冲击钻,电钻里面轴承能否更换图二组件?

楼主:
  主要是更换成9.5mm丝头

网友:
不是每个厂的零件都通用

网友:
拆出来量一量

网友:
不拆看你根本不能确定轴承型号,相邻的太多

网友:
很多轴和齿轮没有键,加热压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