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最复杂的机械部件,水气联动阀详拆及结构讲解

楼主(2021-12-03):
特别提醒:买配件的话,这个阀门是作为整体出售的,单买其中一个部件没有卖的,除非是通用件。

Ps:看过回帖才知道,原来易损件都有单独的配件卖…………汗一个

从结构上来看,这个阀门出问题一般来讲都是密封圈和膜片损坏,或者水路被堵塞,换个小件或者自己清理一下就能修好,其他地方很少会坏。

水气联动阀又称水气联动装置,包括水控装置和气控装置,主要部件有:进气口、泻压阀杆、锥形管、鼓膜、水温调节阀、顶杆、微动开关、火力调节阀、电磁阀、进气口等。水气联动装置的作用是保证在水压足够,且被引进热交换器流动时,燃气控制阀门才能打开;而当水流停止或压力不足时,自动切断燃气的供气通路,防止因缺水而烧坏设备,即通常所说的“水到,气到”。

水气联动阀整体(图片来自卖家)

水气联动装置工作原理示意图:

这个已经被拆散了,装配形式就是这样的关系。从上到下依次为燃气通道、联动部分、冷水通道。
1、进气口;2、进水口;3、燃气通燃烧室;4、阀门出水、冷水进加热箱体

也许有童鞋要问:为什么我家那个进气口和你这个不一样?
跟你说,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原因是你家那个进气口加了进气转接头,拆了那个转接头都一样

现在来看冷水部分,这个图上的
1、流量阀门杆、2、阀门出水;3、防冻放水阀;3、螺纹接口;5、进水口

这张图上的1、3、5就是上边图的,6是压力传导橡胶片

压力传导橡胶片拿开就是这样的

1、压力腔进水孔;2、压力腔出水孔;3、压力腔小出水孔

压力腔特写

拿掉中间塑料片和弹簧后,后边那些东西会掉下去的
这部分平时是打开状态,就是后边的封堵部分不封堵这个进水孔,如果水压或者冷水流量过大就会把它直接压过来堵住进水孔,只留一个小孔进水,俗称分段减压阀
这部分不需要拆到,就不细看它的结构了

拿下流量阀门杆,里边是这样子的

仔细看看,标示和压力腔一样的,这3个孔都是直通压力腔的
1、压力腔进水孔;2、压力腔出水孔;3、压力腔小出水孔

流量阀门杆,这个阀门杆封的部位是压力腔出水孔,改变封堵面积来调整水流量的大小
由于燃气热水器的冷水不能彻底关死,否则会没有热水流出,所以压力腔会有一个小孔来保证有个最低出水量。

再看螺纹接口部分
1、锁紧螺母;2、止脱钢丝,用于防止螺母脱落;3、密封圈

水路部分说完了,下边看燃气线路部分
1、进气口;2、电磁阀口;3、火力调整阀门;4、联动阀门连接点

这里就是联动阀门连接点,里边是火力调整阀芯

火力调整阀芯很有意思,上边居然有3个大小不同的孔

水气联动阀的联动部分终于来了,这里就是整个阀体的核心部分,左边连接进气部分,右边就是压力腔
和燃气路线不同,这部分是黄铜的

先看看连接进气部分的壳体,里边有根顶针

这部分平时是由弹簧顶住的密封垫来封闭燃气通道的,中间的铜帽有个小孔,连接顶针的

联动阀门出气口,通往热水器燃烧室

压力传导组件的组成部分

连接起来的形式,压力传导橡胶片压住塑料圆盘,安装塑料圆盘的顶针被顶起,小铜盘会顶起微动开关,顶针另一头则顶开燃气阀门到燃烧室的通道

工作状态的微动开关

网友:
好吧,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网友A:
水气联动阀,有的还有微调螺丝

网友:
不错,图很清晰

楼主:
本楼说下这个东西的更换,很简单的

拆卸过程:
1、关掉进水和进气阀门,拔电源;
2、拆掉进水管和进气管;
3、拆下热水器壳子;
4、拆掉微动开关和电磁阀的连线;
5、拆开联动阀的出水口;
6、进水和进气部分的底座那里都有2颗固定螺丝,拆掉。要注意螺丝部位比较深,得用带磁性的长杆螺丝刀,PH2头子的;
7、把整个阀门连燃烧室一起拿下来;
8、拆下燃烧室。

安装过程就把拆卸过程反过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气联动阀,有的还有微调螺丝

水路上有2个微调螺丝,一个在小出水孔上调整最小出水量用,一个在出水口上调整最大出水量用的,一般不需要动

看来还是写的不够详细

网友B:
一般就是膜皮破了,还有就是小孔堵了,都遇到过

网友C:
你这是手动的吧,不算复杂了。。。自动的才叫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手动的吧,不算复杂了。。。自动的才叫复杂

手动燃气热水器+自动恒温混水阀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是膜皮破了,还有就是小孔堵了,都遇到过

恭喜,自己弄不好的话,就得买整套阀门了

网友D:
一般就是膜皮破了,还有就是小孔堵了,还有顶针密封胶圈损坏漏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楼说下这个东西的更换,很简单的

厉害!还专程研究了!

网友:
这个很好的图解!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就是膜皮破了,还有就是小孔堵了,还有顶针密封胶圈损坏漏水

这个就是顶针密封胶圈损坏漏水换下来的

买来一个新的换上去,结果不只漏水,还漏气
卖家又发来一个新的,换上去才不漏了

还好,那个又漏水又漏气的阀门不是顶针密封胶圈这里漏,于是两个凑了一个好的备用,这个全漏的就拆了研究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还专程研究了!

不是专程研究了,而是被逼无奈啊…………

家里热水器漏水没法用了,本来想花点小钱解决,找售后付费维修,人家不肯来,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研究怎么修。

拆开发现是顶针密封胶圈损坏漏水了,问题是这里坏,漏水的位置非常巧,就是那个微动开关那里,滴水上去直接漏电跳闸。

上网找配件,找了很久才发现,这玩意居然只能换整个联动阀门………………

还好,卖家有详细的拆装视频,挺好的

就为那么一个密封,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月

网友:
楼主可以去修热水器了

网友:
曾经被折腾过不轻,看我帖子--一次换膜片

网友F:
设计得非常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计得非常巧妙

简单的故障被你搞复杂啦,不需要拆这么多,换个顶针就行啦……

网友:
应该淘汰的差不多了吧,我们公司早就停产了,
都做比例阀的恒温燃气热水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