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DCR-SR68E硬盘录相机

楼主(2021-12-03):
索尼DCR-SR68E.

网友:
这应该是sony民用摄像机最后一代产品了吧

网友A:
摄像机与录像机是两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机与录像机是两种东西

摄像机与录相机的区别只是在于信号源。
摄像机是通过镜头,光电转接,录制实景。
录相机是通过视频输入信号线,给它什么视频信号它就录什么。
一般通过视频输出端口,配合监视器等观看设备,摄像机和录相机都可以把存储介质里的内容进行回放(播放)。
摄像机和录相机接驳好相应的音频信号线,也都可以与视频同步进行声音的录制和回放。
摄像机由三个部分构成
1、镜头,2、摄像部分,3、录像部分
摄像机的工作方式是光信号由镜头进入摄像机,由摄像部分转换为电信号由录像部分记录在磁带或者卡上。录像机是将输入的视频信号记录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机与录像机是两种东西

早期的设备确实是摄像机加背包录像机,也就是后来出现一体机才有了“家用摄像机”,当年这两种机器刚合二为一时还有一个“摄录一体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