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入了玩具示波器,我的点焊机被我玩出花来了

楼主(2021-12-03):
入手了个玩具示波器(海鲜市场入手一个玩具示波器今越DSO068),测了这个点焊机控制板(咸鱼上看到储能点焊机的控制板处理)的各种波形,我的点焊机被我玩出花来了。
不过出来花的时候慌慌张张没来得及拍照。

点焊机方案如下图:电容用的是3串,充电是通过12V进行可调降压来充电,所以电压可以随便调整。

实物如下:用的2个板子并联,两个板子通过双头螺栓连在一起,电流应该是基本比较平均的。
两个板子的MOS的G级用导线连在一起,一开始小电流试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之后,就开始了大电流试验。

点焊机的输出线直接接了50A电流表的分流器,分流器电阻1.5毫欧。通过分流器两端的波形(电压)可以计算出来实际电流(不一定太准确,供参考吧),然后再根据电流,通过测量点焊机不同部位的波形来计算各个部位的电阻。

电容不同电压下的分流器波形及计算的电流:

之前测试的正极线及控制板的计算内阻如下:

正负极线+控制板的内阻大约0.41X2+0.62,3串电容内阻大约1毫欧,另外还会有接触电阻。
根据上面的电压和电流计算,包括分流器的回路总内阻大约4.5毫欧。

后来在电容电压6.06V(计算电流1400A)状态下,自动运行了一段时间(这个板子可以自动点焊,2-3秒自动触发一次),发现除了分流器会渐渐发热外,其他MOS管等温度基本不变,估计1400A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想着再测一下控制板的内阻,然后就被我玩出花来了。

网友:
这样的花啊,烟花嘛!

网友:
看来动静不小啊

网友A:
均流啊,没均流,mos 挂得快。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流啊,没均流,mos 挂得快。

应该不是均流的问题,估计是探针不小心碰到哪里了。。。

网友:
mos上白色是啥

网友:
看样子是炮弹坑

网友B:
2套直接并联,有才

网友C:
楼主节哀顺变吧,这组MOS一致性还挺不错的,说烧就全烧了

网友:
你太有才了,感谢提供分享!

网友:
哈哈,还能这样玩。示波器是比较好玩,能看到真实图像结果,心里踏实。

网友D:
这种普通12864屏的简易示波器我也玩过  视觉效果太糟糕了
做波形显示  TFT彩屏必须的
甚至OLED屏也不行   虽然像素精细多了
不同线条重叠不影响读取分辨  只有彩屏

国内示波器软件开发好象没什么突破
数据从USB口向PC或者安卓去显示界面。。凤毛麟角

楼主:
应该算是灰烬吧

网友:
希望你当时图便宜多屯了一块板子我的两块都不知道放哪里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套直接并联,有才

第二套没有加电,只是把第一套的驱动电压引过去了。
两根螺栓让2个板子也均流了,按理应该没问题的。

可能是我探针不小心碰到了不该碰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节哀顺变吧,这组MOS一致性还挺不错的,说烧就全烧了

应该挺好的,可惜了。

这个板子咸鱼上现在有人卖50块,估计是当时9.9大量收购了转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普通12864屏的简易示波器我也玩过  视觉效果太糟糕了
做波形显示  TFT彩屏必须的
甚至OLED屏也不行    ...

看个大概吧。

可惜搞了这玩具把我的板子给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挺好的,可惜了。

这个板子咸鱼上现在有人卖50块,估计是当时9.9大量收购了转卖的 ...

卖50¥过分了,
我当时买了三片,转手卖了两片,结果第三片在我手上把单片机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