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插板坏了,手头有几个老款电木粉的,单独插座组合在一起行不行?

楼主(2021-12-03):
或者,市售有好品牌推荐个?
我需要每个插孔有单独开关。

楼主:
原玛尼插板质量真TM差,搞卫生拍插孔里的灰尘,居然拍碎了,也没练铁沙掌呀!

楼主:
市售的保护接地,与0 火靠的很近不安全,不敢买。

网友A:
买堆86 面板 自己拼

网友B:
前两天坛友拆过一个么牛插座,造工还可以,么牛哈哈
要可靠就买个公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堆86 面板 自己拼

接地与插孔如此靠近,很危险,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坛友拆过一个么牛插座,造工还可以,么牛哈哈
要可靠就买个公牛吧 ...

省了,找到一个带插座电源净化器,原来玩音响用的,闲置多年,当插排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地与插孔如此靠近,很危险,理解不了,

里面零、地、火之间是有塑料隔板分开的,还是比较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零、地、火之间是有塑料隔板分开的,还是比较安全的。

如使用日久,塑料发脆,加插入角度不对,隔板蹦掉了,事就大了。
原玛尼插板就碎成一堆。

网友(2022-05-17):
公牛插座插排,你值得拥有
另外视贝插排性价比很高,质量和公牛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