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E恢复出厂设置之后登录地址是什么

楼主(2021-12-03):
通电收不到信号,按后面的ip登录可以登录,电脑需要固定ip,然后在系统里面恢复出厂设置了,用后面的ip就登录不上了,谁知道这个ip的登录网址,现在能收到5.8g信号,但是加密,不知道密码,求指点

网友A:
楼主头像是什么动漫?很有意思啊,上次看到差不多的,几个女生在电阻旁边,你这个是在搬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头像是什么动漫?很有意思啊,上次看到差不多的,几个女生在电阻旁边,你这个是在搬电容。 ...

网上截取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