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千兆路由器

楼主(2021-12-03):
情况是这样的
家里有个300M的电线光纤
电信给配了个天翼网关,自带无线网络
刷刷手机上上网的话还是勉强凑合的
但是如果有人看视频或者刷剧的话,那其他人的体验基本上就跟手机用2G网络一样了
前些时间电信维修上门来说网关自带的无线很差
建议接个千兆路由
翻了下家里淘汰的路由,基本都是百兆左右的
请坛友推荐下性能强大性价比高的千兆路由

ps:大家口口相传的AC9到底是神马,是否值得入手?

网友A:
目前芯片涨价
推荐  水星D191G,  红米AC2100
一台不行就2台。 都支持 kv 漫游的

网友B:
腾达AC9 博通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芯片涨价
推荐  水星D191G,  红米AC2100
一台不行就2台。 都支持 kv 漫游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腾达AC9 博通的版本

好的,谢谢

网友:
上acwifi,前段时间有双十一推荐

网友:
蒲公英x3a 1000m口的。支持远程启动电脑,透传监控等

网友:
腾达AC9路由器 在2018年十分火的路由器之一

网友:
黄鱼 二百来块钱的华硕 68U AC1700  66UB1  ,普联好一点点老路由器现在才十几块钱 也可以的  941N V6   WDR7500 V8  WDR8500 V1    足够你用 ……

光猫 路由器  立起来放 散热好 ……

网友:
红米AX5,以前闲鱼159块买的,用了一年了,信号稳当,比K2之类的好多了,特别是5.8G信号,相当稳,也支持wifi6,比较操蛋的是QOS,不如以前老路由器好设置,每个设备连接进来都是不限速的,需要手动设置一下限速

网友:
我觉得你这种还是直接上鲁班 就好
免费的

网友:
  以前   941N V6  带十几个人 稳稳地  后来放老家 150米远  刷视频  ……

  现在用的 华硕 N18U  稳的很  黄鱼 60块钱,以前有个小学校 用它加交换机带全学校电脑 学生机 教师机   ……

网友:
我用的荣耀X3 pro 一百出头那款。现在家里500的宽带,手机下载最多达到过30M。日常使用,更新应用时看了下网速,均速15M左右。

网友C:
我觉得撸主需要的是流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撸主需要的是流控...

以前宽带只有10M的时候,流控有一定需求,100M以上的时候,视频根本撑不满带宽,流控没用了,只要路由器性能跟得上。楼主明显是宽带猫性能不够,一般是改为透明模式,然后下面配1台自己的路由器。

网友:
ac9不推荐。我有,使用体验一般。

网友:
家里1000M联通宽带,前几天刚花419入手TP的XDR5450,个人感觉效果不错

网友:
AC9我用了两年多了,不用怎么重启,非常好,过渡的话可以用用,长期用的话不太建议买AC9,建议买个新款热门的,就像楼上推荐的红米AC2100,或者买个支持wifi6的AX3000

网友:
AC2100、AX6都行但是尽量选高通主控的路由器!

网友:
我觉得一个两个人刷剧不至于卡死,除非一直在满速下载。百兆路由器也带的动,关键是不用光猫自带无线功能,外加路由位置处理好。当然为了合理利用宽带配个千兆路由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