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199E 原本32gb 开出来只有16gb?是扩容盘吗?

楼主(2021-12-03):
已经用aptool清除了数据,原本芯片精灵识别是2099e,清除后变成了2199e。拆开机身查看确实是2199e。
然后用umptool量产后只有16gb了?不过读写速度好像快了很多。
现在我又在量产了,请问怎样设置才能开出最大容量?
目前设置,低级扫描3,ECC12,容量优化。

网友A:
不是,是你不良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你不良块比较多

这u盘刚到手的时候就容易丢数据。这几天有几次开ecc20也是坏块过多量产失败。
所以说我只能当16gb来用?
还有请问如果是坏块过多,那么ecc越大容量也就越大对吗?但是容量越大坏块也就越多对吗?然后坏块过多就会量产失败对吗?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B:
颗粒垃圾可不是扩容盘的意思,我有个32G的只能开出来8G

网友C:
芯邦量产要选对工具和设置好容量
不要选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垃圾可不是扩容盘的意思,我有个32G的只能开出来8G

懂了 就是颗粒太垃圾 量产的时候被屏蔽了所以容量小了
那么这个是不是跟ecc有关 ecc设置的大容量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邦量产要选对工具和设置好容量
不要选太新的

现在用的是7200(20-09-02),旧的版本不识别。
容量设置32768mb没用,还是会变小。除非设置ecc是吧?

楼主:
醉了 只能开4gb了 好像没法变大了

网友D:
坏块多,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块多,没办法的,

现在只剩4gb了

网友E:
挡片,能开16g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挡片,能开16g就不错了

现在只开得出4gb了

网友:
闪存太差了,开不了大容量

网友(2022-06-05):
我有个2199EB的,H27TDG8T2D  16G MLC,一直搞不定,似乎这个H27TDG8T2D是6M/块,自动识别的固件都是4M/块,所以各个版本反复量产都是失败,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