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血本买了J4125软路由小主机,速度比硬路由快多了

楼主(2021-12-03):
这玩意CPU是J4125,2019年发布,14nm工艺,还挺新,4核心4线程,默频2.0G,全核睿频2.6G,TDP只有10W,估计性能和最近的x86平板差不多。4个千兆网口,2个USB3.0接口,1个HDMI+1个VGA显示接口。电源是12V 3A的。

收到货很稳重,比想象的略大一点。这种主机有2种外壳,这是更厚更大的铝壳,比轻量款贵20块钱,但是散热好啊。毕竟没有散热风扇。

卸掉底面的4颗螺丝打开主机。

看上去密密麻麻的,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电容都是固态的,看着不像是套着固态外壳的电解电容,应该是真固态。这玩意最让人震惊的是,用了9个功率合金电感,成本不低啊。上边的mos没有查型号,但是看着外观像是大厂的风格。

能装一个msata,一个2.5寸sata,还有一个minipcie,遗憾的是内存只能装1条。把笔记本拆的8G海力士插上去。

把笔记本拆的2.5寸三星固态装上去,这固态用了很多年了。给自己和亲戚买过好几个固态,最早镁光,后来一律三星,真是稳啊,最早的到现在大概10年了,当年400才买64G。没有一个翻车的,大厂的还是比较稳。

背面4颗螺丝固定硬盘,另外4个孔猜测是把主机装显示器背面用???

有点不爽的是,硬盘数据线必须扭麻花一下才能装上外壳。硬盘插口朝远端,线不够长,朝近端,只能转半圈。

中间遇到一个问题。硬盘装的openwrt系统,优盘装的电影,想要网络共享优盘,电脑手机都能看。但是只要先插上优盘,再开机,就无法启动系统。boot选项怎么调都不管用。bios研究个遍也没解决。换机械硬盘,换优盘,都是一个样。现象是它既不从硬盘启动,也不从优盘启动,就卡住不动了。后来研究半天,发现openwrt系统镜像要选bios引导的,不能选uefi引导的。反馈给卖家,他们试验,也是相同的结果。他们说是openwrt的问题,我觉得有道理。反正换成bios引导的固件就好了。

网友A:
软路由需要手动能力比较强,装系统,各种设置,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需要手动能力比较强,装系统,各种设置,太麻烦了。

一点都不麻烦,openwrt直接写镜像基本啥设置都不用改

网友:
不错不错,貌似恩山那边有人开车,比这个价格好像优惠点

网友:
蹭网还要求这么强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需要手动能力比较强,装系统,各种设置,太麻烦了。

刷系统很简单,甚至比硬路由还方便,又不用搞breed之类的。就是里边的插件怎么优化很难。或者虚拟机装多系统,配置就更难了。

网友B:
这个能加无线网卡吗?无WIFI 不路由

网友C:
这玩意 J4015 8+256 臭鱼有人卖 650.
不过是单口的.

再说MT7621 跑不可描述,足够用了.

不过我只是查查资料,没有视频需要.

网友:
软路由的性能比较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加无线网卡吗?无WIFI 不路由

起码加usb的网卡应该行,但是据说软路由的WiFi性能不行。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 J4015 8+256 臭鱼有人卖 650.
不过是单口的.

单口的直接就略过了,太麻烦了。起码得2个口啊。USB3.0必须有,不然挂载优盘很痛苦。好多二手台式小主机都没USB3.0.

网友D:
功耗说下,要2个功耗哦

网友E:
我就想撸主用的酸奶能不能借个我使使,经常用GG搜索,偶尔看Y2B,流量用得很少...

网友A:
讲真,我在当初百亿补贴的时候,花209元买了一台小米AX1800,现在都后悔少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耗说下,要2个功耗哦

功耗没测,但是手摸着外壳没什么温度,cpu核心才30多度。看别人的说法,只要cpu不是满载,通常只有几瓦,比硬路由大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撸主用的酸奶能不能借个我使使,经常用GG搜索,偶尔看Y2B,流量用得很少... ...

有那种流量少的机场,一年才60元左右,一个月几十G流量。我试用了,速度比我现在用的这个还快。可惜大流量的套餐太贵。这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我在当初百亿补贴的时候,花209元买了一台小米AX1800,现在都后悔少买一台。 ...

这个性能强吗?

网友:
N1盒子刷OPENWRT日常够用了。自己装了台HP600G1的all in one 感觉也没什么用。

网友:
意思近1200买了台没有wifi的陆地航空母舰呗,这价格万兆空天母舰可以随便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