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水温总是刚刚好,几分钟给孩子泡好奶,娃物无线便携式恒温水杯上手

楼主(2021-12-03):
冬季天气寒冷,烧好的开水很快就凉了,平时喝水特别麻烦,尤其是对于家里孩子小,经常需要调奶朋友来说更是非常头疼,晚上就算提前准备好几个保温杯也不方便。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设计很巧妙的小工具,不仅保温效果好,而且还能自动加热,很适合用来给孩子调奶。

这款叫做娃物WAWU无线便携式恒温水杯的小工具,看起来非常精巧,用料也很扎实,给孩子用特别安全,而且它的容量也不小,用一晚上没什么问题,可以大大提升晚上调奶的效率,给我们留出更多的休息时间。

作为一款设计简约的水杯,娃物调奶杯在很多地方做了优化,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具有一定的智能属性,因为它内置电池,所以烧水时也不需要插电,外出时使用也很方便,再加上它本身造型修长,外出携带也很方便,确实是个灵活好用的小工具。

这款娃物调奶杯采用了轻量化不锈钢材质,本身重量为550克左右,相对比较轻便,它的容量则是300毫升,可以给100毫升的奶瓶泡奶3次,日常使用完全足够,并且倒水也很方便。此外它的瓶身还采用了抗污材质,清洁比较方便,尤其适合户外使用。

在结构上,娃物调奶杯采用了双层真空设计,大大提升了自身的保温能力,而且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娃物调奶杯的隔热效果也不错,即使里面装的是开水,外面摸上去也不烫手。此外这款水杯内胆用的还是健康的316不锈钢,使用时没有异味,而且耐酸耐碱,即使直接把饮料、牛奶倒进去也没问题,长时间使用不会腐蚀内胆。

仅靠常规的保温设计当然还不够,娃物调奶杯和普通保温杯最大的区别在于可以自加热,在这款水杯的正面下方,可以找到一块显示屏和集美触控按键,水杯里导入热水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当前的水温,并且设置需要的水温,娃物调奶杯内置了动力强劲的电池,容量有4400mAh,可以快速给水杯进行加热,确保水温符合我们的需要。

一般的水壶烧开水也要五六分钟的时间,而要想获得45℃适合调奶的热水还要等上几分钟,而娃物调奶杯因为配备了PTC加热模块,所以本身加热的速度也很快,5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常温水加热到适合泡奶的45℃温水,省时省力,晚上调奶的时候也不会手忙脚乱。

如果娃物调奶杯用没电了也不用着急,它配备了一根专用的电源线,可以通过USB接口连接到常见的充电器、移动电源上面充电,从零充满电大约需要三个半小时左右,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晚上给调奶杯加满热水后,也可以顺便把调奶杯接上电源,充满电的娃物调奶杯可以确保18小时的持久恒温,用上一整天没什么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娃物调奶杯内置了智能温控芯片,所以不管是选择保温温度,还是实时查看水温,水杯屏幕上显示的数据都很准确,误差只有±1℃,日常使用毫无影响,它可以设置的温度区间为35到55℃,适合各种品牌奶粉的冲泡需要,并且可以直接通过调奶杯下方的屏幕随时查看水温,不需要试温。

最后,每次用完娃物调奶杯之后,记得把它的密封顶盖盖好,进一步确保保温效果,同时避免外出携带时漏水。另外在杯子下面的操作区还有个锁屏键,具有自动锁定设计,可以避免使用和携带过程中的误触,细节考虑得很周到。

总体来说,这款娃物调奶杯确实是个特别实用的小工具,尤其适合家里有小孩的朋友使用,以前半夜起来给孩子泡奶喂奶,至少也要折腾半个小时,来回几次都睡不好觉,有了这件小工具,晚上或者外出调奶的时候,水温都是刚刚好的,几分钟就搞定了,省力又省心,确实很值得入手一个。

网友:
10年前娃还小的时候用过插电版的温奶器,挺好用的。

现在又出了充电款?这下带娃出门可方便多了。

网友:
娃小一般也不会走远,娃大了就不需要了,另外怎么看这货的电池也不会有4400ma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