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大家看看,CH340G的双电压供电这样做有问题吗?

楼主(2021-12-03):
最近在深究CH340G的VCC,V3两个供电端的供电问题。技术资料里明确指出:简而言之就是 1)当VCC=5V时,V3对地连接0.01uf退耦电容。2)当VCC=3.3V时,V3=3.3V。
我手里有一个CH340G芯片的模块,USB口的+5V电压经两个串联的1N4148降压到3.5V左右连接VCC,如果芯片需要3.3V供电时可以通过跳线连接V3与VCC连接,使VCC、V3都是3.3V供电,如果芯片需要5V供电时,通过跳线将两个1N4148短路掉使VCC=5V而V3接退耦电容,这个做法算是挺完美的方式。
因为我希望模块可以输出精确的+5V、+3.3V电源,所以我将串联二极管降压改成了AMS1117-3.3供电,此时需要有对AMS1117芯片输入/输出极进行短路的操作,个人感觉应该没问题,但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大家说说看法。
示意图如下:

或许加如图两个二极管会稳妥些吗?

请大家帮忙看看,先谢了!

网友A:
不晓得,接地端接二极管不太合适吧?感觉会影响输出电压哦

网友B:
3.3V是芯片自带的稳压器稳压而来的,目的是作为芯片的核心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接地端接二极管不太合适吧?感觉会影响输出电压哦

接地端串联二极管会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大约0.7V),目的是抵消输出端串联二极管的压降,是否需要有待实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是芯片自带的稳压器稳压而来的,目的是作为芯片的核心工作电压。

是的,当VCC接入5V是,芯片内部会为V3端提供3.3V电压所以片外只需要加一个退耦电容即可,当VCC接3.3V电压时,理论上因为压差问题V3会得不到电压所以需要与VCC连接,而我需要使这个串口模块可以输出5V/3.3V电压,所以模块内就集成了AMS1117,如此以来就涉及到了为CH340供电的转换问题,如果采用双刀双置开关也就没有此议题了,仅采用三插针+跳线帽的模式下就麻烦些了。

网友:
接个三脚开关吧

网友C:
统一使用单一3.3v电源,就好了。就算在5v的数字电路,3.3v都是高电平的了。省事。

偶的STC下载模块、转串口都用CH340G,也都是仅使用3.3v 电源的.

楼主:
多谢参与讨论,CH340的电源切换按官网要求应该使用六脚的双刀双掷开关,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统一使用单一3.3v电源,就好了。就算在5v的数字电路,3.3v都是高电平的了。省事。

多谢指点,我有一个在用的模块(德飞莱)就是3.3V供电为STC的5V/3.3V单片机下载都没问题的,最近也查看了这个模块的线路,其电压转换方式可谓匪夷所思,它的3.3V也是由ASM1117-3.3提供的,当跳线到3.3V时,VCC,V3都是3.3V供电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跳线到5V时就不能理解了,它的VCC与V3竟然是短接的,VCC为5V时V3同样是5V,不知道这个模块是咋设计的,好在我从来没有接5V用过,或许V3接3.3V或者5V真的无所谓真心不懂。

网友D:
5V和3.3V全部用二极管隔离,无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和3.3V全部用二极管隔离,无需开关。

多谢指点,因为打样的板子已经入手了,所以无法在硬件上做大的改动了才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变通解决,这两天看了一些方案并且实际测量了CH340G的V3引脚的电压与VCC电压的关联关系,最终怎样解决还有待实验验证了后再发帖详述吧。

网友E:
2块钱的 USB2TTL 很好用   几乎都是 CH340 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块钱的 USB2TTL 很好用   几乎都是 CH340 芯片

确实是这样,我这次制作也是把一个2块来钱的小板上的元件挪移过去用的,自己做有几个原因,1)免费打样板子的时候空闲很多就随手画上了。2)我想这个板子既能输出USB的+5V电源也能输出+3.3V电源,这样在调试单片机的时候就方便了。3)烧录ESP8266的时候需要用到DTR、RTS引脚。综上就有了这次制作。